求助,我的万用表笔连接线从笔头金属连接处断了,该如何修复

楼主(2020-10-12):
一次测量的时候手上劲大了一点,结果把线从笔里拽出来了,通回去还能测,要不是在笔里面焊一下就好了,可现在无计可施,请问有老师傅教一下怎么修最方面吗
详情见图

楼主:
借用坛友图片做的示意图,箭头指向的就是大致断线的位置

楼主:
图中笔不对,我的笔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笔不对,我的笔是这种的

这种,前面的金属头能够拧下来吗?试一试。

网友:
不是拧掉就是拔掉

网友A:
有卖的,买一副就好,我有存货。真不行我2.5元卖你一副,不过我找的快递没有商家找的快递便宜,不合算。

网友:
这种笔还是买一副吧,里面是点焊后注塑的,要省钱就是切开塑料修理。

网友:
再买一副最简单。

楼主:
感谢各位,我用力拧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卖的,买一副就好,我有存货。真不行我2.5元卖你一副,不过我找的快递没有商家找的快递便宜,不合算。

2.5真心合适,我坐标北京,不知您在哪里,要是同城可以方便的时候面基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买可以拧开焊接的就可以,一体的使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可以拧开焊接的就可以,一体的使不住

确实,像我这种情况就郁闷了,很小的问题,就是不好修

网友C:
买不到才想修,如经常接触市电及高压,还是买一付吧,我等草民,虽贱但命还是要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不到才想修,如经常接触市电及高压,还是买一付吧,我等草民,虽贱但命还是要紧的。

平时也就是12v,5v,那天测48v,手部操作不熟练,所以扯坏啦

网友D:
既然线能拽出来,那么笔尖也不会粘的很紧,可以钳子夹住塑料另一把钳子夹住笔尖,先拧转后再拔出来,焊上线再塞回去,若不行稍微加热一下笔尖应该能成。

网友E:
这种表笔3--5块钱一副不用折腾了吧!不够时间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表笔3--5块钱一副不用折腾了吧!不够时间成本!

主要是北京直打赶人以后,很难买到这些小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线能拽出来,那么笔尖也不会粘的很紧,可以钳子夹住塑料另一把钳子夹住笔尖,先拧转后再拔出来,焊上线 ...

感谢!已经试了之前说的用手拧,失败,准备试试您说的加热笔尖把头拔下来

网友:
对于爱修理的人来说,这点事应该不是事。

网友:
加温 拔出 焊接 还原

网友F(2020-11-24):
先用小刀切开断线处的塑料,强行把2个需要焊接的线头或笔尖的尾挖出来露出塑料,焊接,焊接完以后塞回塑料内,马虎的就用胶布包紧切开处就可以使用了,多包几层防止触电,靠究的要用电烙铁做把刀,图在下面,烙铁通电以后把刀形头塞进切开处,等刀形头2边的塑料熔化,拔出刀形头,用手指或钳子把2边熔化的塑料挤压在一起,等冷了以后塑料就把焊接处包在表笔里了。实际上马云家的表笔就在3-5元,修理表笔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用小刀切开断线处的塑料,强行把2个需要焊接的线头或笔尖的尾挖出来露出塑料,焊接,焊接完以后塞回塑料 ...

66666,太细致啦!又学会一招。不过确实像您说的,买了一对20A的细尖表笔,不过很奇怪,新来的笔,最细的那一段红黑笔搭在一起用电阻档测,有的地方通,有的地方不通……想不明白,这笔尖不是整体金属吗?怎么还能有的地方通,有的地方不通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66666,太细致啦!又学会一招。不过确实像您说的,买了一对20A的细尖表笔,不过很奇怪,新来的笔,最细的 ...

可能接触处有氧化了不导电,用力捏紧,或者表面磨擦去氧化层,还有可能是内部有接触不良(断),也会在电线扭动时,时好时不通,多研究多想会找出查出原因和解决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接触处有氧化了不导电,用力捏紧,或者表面磨擦去氧化层,还有可能是内部有接触不良(断),也会在 ...

感谢,再次测试,在细针变粗的地方捏紧,随意扭动导线无任何电阻变化,排除了导线虚接/断路的问题,看来还得在氧化层上面琢磨,回头试试wd40

网友:
买就别买一副

网友G:
从前面用老虎钳把头子拔下来,焊好后塞回去,最好在焊接处套个热缩管,我就这样处理的

楼主:
别买一副?这个……听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前面用老虎钳把头子拔下来,焊好后塞回去,最好在焊接处套个热缩管,我就这样处理的

感谢,已经买了一副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买一副?这个……听不懂了

多买一两副,邮费和时间可能比錶笔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