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电池容量测试仪的实测

楼主(2020-10-12):
看到网上有十来元的电池容量测试仪出售,如图:

描述性能如下,看上去还算凑合:

买了一个测试,结果如下:

跟店家沟通,反映电流值误差过大的问题,他说可以校准一下,校准的方法如下:

不知道是硬件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我想是硬件的可能性大),电流测量值的非线性很严重,这显然不是校准就能解决的问题。电流值不准,则单片机累计起来的电池容量就不可信。这玩具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卖家倒是爽快,直接退款给我,没要求我寄回这玩具。

看测试的结果,该表只能在0.95-1.2A的放电电流范围对电池的容量进行相对准确的测试,其余放电电流情况下,误差太大,基本无价值。

分析结果,我想即使不能在硬件上解决电流值非线性的问题,也可以在软件上给予补偿,让测试的电流值在一定的范围内减小误差至可接受的程度,不知这个想法是否能实现。

补充内容 (2020-10-13 16:00):
数据表有点问题,电压测量结果的前四行数据写错位置了,TA801C前四行的数据实际上是容量测试仪的,容量测试仪的前四行数据实际上是TA801C的,比较结果也是正误差,四行分别为0.8%、0.7%、0.6%、0.3%。

网友A:
也有一只。刚才测了一下,确实电流严重不准。但经过校准之后可以接受了。但是电流不能小于100mA,否则显示为0。可能原设计如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只。刚才测了一下,确实电流严重不准。但经过校准之后可以接受了。但是电流不能小于100mA,否则显示为 ...

谢谢你的回复,个人感觉这种非线性的误差,只对一个电流点校准,是不可能将非线性改善的。真心希望这位朋友能将你校准后的测量对比数据贴上来供大家参考。先谢过了!

网友A:
本人码字不便,见谅。校准一下举手之劳,你会看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码字不便,见谅。校准一下举手之劳,你会看到结果。

先谢过朋友的帮助!静等你的数据。

网友:
楼主误解了。我是说本人打字很笨,出不了实验报告。您自己校正一下,分分钟就有结果了。真的,不是
只校正一个点。谢谢你发此帖,不然我还不知道这玩意不准。校准后误差可以接受。

楼主:
我主贴里有校准方法的说明。

电流就只校准2A一个点,而你说“不是只校正一个点”。莫非你用的校准方法不一样,能校准多个电流点?务必请你将校准方法贴出来让我们参考参考呢,我十分期盼能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B:
学习到了,还可以这样校准

网友A:
校准方法就是楼主主帖介绍的。不折不扣的照做就行。结果不错,能用了,不再是玩具,是有用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到了,还可以这样校准

请问这位朋友也有这款测试仪吗,你的测试仪误差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方法就是楼主主帖介绍的。不折不扣的照做就行。结果不错,能用了,不再是玩具,是有用工具了。

谢谢回复!

我介绍的就是只校准2A一个电流点,真的就能将非线性误差也消除一些,真令人费解。那我准备好2A的标准源也试试看。

我的主贴上介绍的校准方法,第一步是使用次数,没有意义;第二步是校准0位,包括电压0V和电流0A;第三步是校准显示电压,以10V为标准源;第四步是校准显示电流,以2A电流作为标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方法就是楼主主帖介绍的。不折不扣的照做就行。结果不错,能用了,不再是玩具,是有用工具了。

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在没有指望的校准和测试中,得到如下数据。这个结果验证了校准一个点,无法改善测量结果的非线性误差。此次校正,电压显示误差倒是进一步减小了。

贴上结果图:

首次测量的比较结果:

校准后测量的比较结果:

校准前后误差的特征曲线,需要注意的是该曲线的横坐标仅供参考,因为采样的电流值不完全一一对应,仅仅是从小到大排列起来参考。

此次比较,进一步说明该电池容量测试仪,硬件和软件设计均有重大的问题,仅仅能在一个很小的电流范围内,测量出来的容量相对准确。

电池放电的过程中,电流是变化的,尤其终止放电前的一段时间,电流会缓慢变小,此测试仪不可能相对准确地测量电池的真实容量。

此电池容量测试仪,仅仅可以作为电池容量相对大小的分辨,也可以作为电池内阻大小的相对比较(同样的空载电压,同样的负载情况下,放电电流越大的,内阻越小)。

为了更好地看看趋势,我将曲线的横坐标适当处理了一下,比较的结果如果下图:

这个图更容易看出非线性完全没有变,仅仅变了误差最小点的横坐标位置。

网友:
O(∩_∩)O哈哈~当玩具玩玩。

网友C:
补充一个楼主的思路。

验证如下:
把第一次测试电流值加上一个偏移值146,得到的误差一致性较好,在-10%到-16%之间,跨度6%。
把第二次测试电流值加上一个偏移值136,得到的误差一致性更好,在-8%到-10%之间。跨度2%。

如果把这个136—146解释为测试仪本身消耗的电流基数,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可否验证一下,2A校正时,实际输入2.14A,表格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个楼主的思路。

验证如下:

该容量测试仪的工作原理如下图:

按照这个工作图,仪表需要的工作电流是从工作电源获取的,与被测电流无关。

不过你的分析值得借鉴,不妨一试。待我再算算。如果理论上可行,我将一试并在此公布结果。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假如有这种情形,还要判断泄漏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个楼主的思路。

验证如下:

按照你的思路,我计算了一下,汇报如下:

单单用校准值升高来修正,我理解不能达到在显示值上加上一个固定数的目的,而只是在显示值上按照比例增加一个数值。譬如将2.2A作为校准2A的值,则相当于显示值能增加10%的数值,而不是大小电流都增加200mA数值来显示。

根据你的思路,需要直接用恒流源在测量仪内部的检流电阻上,预增加一个固定的电流值来修正显示数。经过我计算,单一这样预设一个电流,误差的计算结果并不理想,还需要将校准数据也增加一定的比例,才能使计算结果更加理想。最后凑算出来的,较为理想的结果见下表:

表中数据显示,将实际电流值增加8%(即用2.16A作为2A的校准值),将检流电阻用恒流源预设一个132mA的电流,则该表的计算结果比较令人满意。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

1、既然测试仪的电流值显示不线性,则将实际电流值增加8%,是否能按照线性规律对显示的电流数据起作用,值得怀疑;

2、预设电流的恒流源,需要增加电路和电源,具体怎么实现,还得仔细推敲。若用测试仪的工作电源做恒流源的电源,则恒流源的最高电压有限(测试仪工作电源仅6V,恒流源的最高输出电压还得扣除恒流源本身稳定恒流需要的最小工作电压。即使仅仅测试最高电压4.2V的单节锂电池,好像这个问题也会存在,也就是恒流源将不恒流了。这就可能需要外接一组9V及以上的电源作为恒流源的工作电源,这好像需要大动干戈才能实现。

总之,你的建议提供了一个对该测试仪改造的思路,很是可贵!

个人认为,该电路的开发者其实可以在软件上实施完美的补偿,让这个测试仪更有实用的价值,不知道他为何没有做,莫非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有这种情形,还要判断泄漏电流和电压之间的关系。

按照你的思路,泄漏电流也不会增加钳形表测量的数值,且电流取样电阻还不能反映泄漏电流造成的压降,测量的数据将更偏小。

网友:
显然测量仪在实际值132mA以下时显示值应该为负而只显示了最小的正数0。
是由于电流取样电阻(实际上是测量取样电阻两端电压)的基准端与AD输入的基准端电位不相等(或者软件原因)。
按照18楼指示的钳流表位置,泄漏负载改为与取样电阻并联的位置,导致测量值变小。

用ICL7135的忙信号脉宽计数方式做AD转换时,0V对应了一个非零的脉宽,在软件中要去除掉。

网友C:
17楼的表格可能有些问题,出在第4列“测试仪显示值”上,它不是实际测量得来的,是从第二次校正后的数据表中直接引用的。
引用的隐含条件是线性的,实际上我们需要解决非线性的问题。
举个极端的例子,
第三行,实际值126,显示值1
第四行, 实际值151,显示值30,
   那么实际值是136(126*1.08)时显示值应该在10(126-136-151对应插值1-10-30)左右而不是1(1*1.08)。

你的第1疑问是这个问题另一种描述。

进入AD转换的信号是电压信号,因为取样电阻很小,取样电压并不高,没必要制造一个130mA的恒流源,制造 一个1V以下修正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楼的表格可能有些问题,出在第4列“测试仪显示值”上,它不是实际测量得来的,是从第二次校正后的数据表 ...

谢谢指正,还得慢慢想想,我正在整理它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楼的表格可能有些问题,出在第4列“测试仪显示值”上,它不是实际测量得来的,是从第二次校正后的数据表 ...

你说“第三行,实际值126,显示值1
第四行, 实际值151,显示值30,
   那么实际值是136(126*1.08)时显示值应该在10(126-136-151对应插值1-10-30)左右而不是1(1*1.08)。”

在表格中已经体现了以上这些:

原来的实际电流126,因为校准电压升高1.08,如果能同步线性增加,则实际电流会成为126×1.08=136,这是用来修正后计算误差的“实际(计算)值”。原来的显示值不存在需要乘以1.08的问题,而是原显示值需要加上一个预设偏置值132,所以以后的计算显示值,就成为了1+132=133。这样两者误差就只有1.73%。

现在担心这个线性的增加是否能实现。

看电路板,电流采样电阻为20mΩ,按照最大允许电流3A计算,压降60mV,用测试仪本身的电源有可能做出恒流源,需要确认共地的问题。如果共地问题存在,可能需要另外加一个独立的电源,电压确实不需要很高。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而是原显示值需要加上一个预设偏置值132,所以以后的计算显示值,就成为了1+132=133。“

原显示值是1,实际显示值(估算插值)可能是10,加上一个预设偏置值132,所以以后的计算显示值,可能成为10+132=1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是原显示值需要加上一个预设偏置值132,所以以后的计算显示值,就成为了1+132=133。“

原显示值是1 ...

显示值的具体数量确实说不清楚,你的假设完全有可能。目前整理出关键的图纸,想用下面的红色部分预置132m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个楼主的思路。

验证如下:

玩具电池容量测试仪的打磨已经阶段性完成,有兴趣的话请参阅该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mp;orderby=date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只。刚才测了一下,确实电流严重不准。但经过校准之后可以接受了。但是电流不能小于100mA,否则显示为 ...

玩具电池容量测试仪的打磨已经阶段性完成,有兴趣的话请参阅该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mp;orderby=dat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