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拨盘换挡鸣音能取消吗

楼主(2020-10-12):
一直用机械万用表,买了个数字万用表,一拨盘换挡就“嘀”的叫一声很烦人不习惯,晚上干活还吵别人,能去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了蜂鸣器,测通、断功能就没有了,这个功能很有用。

那就给蜂鸣器装个小开关,用的时候打开。

网友:
拆了蜂鸣器

网友:
把蜂鸣器限流电阻加大

楼主:
拆了蜂鸣器,测通、断功能就没有了,这个功能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给蜂鸣器装个小开关,用的时候打开。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给蜂鸣器装个小开关,用的时候打开。

这位朋友的建议我觉得很好,等过了保修期我拆开改一下。

网友:
提醒功能挺好的,只是你不习惯

楼主:
无意中的解决:每次测完按关机键,再测之前先把档位调好,再按开机键开机测量。避免了带电换挡时的“滴滴”提示音,也养成了良好的测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