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用12伏12A铅酸降压给6伏4A童车供电?降压器不可靠

楼主(2020-10-12):
请内行指教,童车标明是6伏4A,昨天接上12伏12A试了一下,电瓶连接线马上冒烟了,后来换回原电瓶(6伏2并)我把它改成6伏2串12伏又工作正常,但几分钟电瓶就没电了。现在12伏新电瓶不敢接,买降压器问了一下超过6伏电瓶价格,主要是家里刚好又一块铅酸,想利用这个,电满可以用几天。网上搜了一下,有人提议把电瓶拆开接到6伏就可以,但是没有接头无法焊接.........

网友:
电瓶中间判断一下极板连接位置钻孔,多钻两次即可看到连接铅条,继续扩孔,将连接铅条钻断,12V电瓶就变成了两个6V,然后将其并联成一个6V电瓶使用,其容量扩大一倍,为6V24安时。。

网友:
买一枚DC12V降到DC6V的开关降压模块。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用四个7806稳压块并联降压。稳压块要加散热片。

网友B:
电瓶不怕坏,就开盖焊接改成6v最好。

网友:
7806+三极管扩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瓶不怕坏,就开盖焊接改成6v最好。

不想花钱的话,个比较靠谱,那些用7806的不行的,6V童车电机马达功率在15W-25w,电流4-6A。不然要加dc-dc变换

网友C:
用几个Lm2596模块并联使用,每个可过2、3A电流。

“后来换回原电瓶(6伏2并)我把它改成6伏2串12伏又工作正常,但几分钟电瓶就没电了”
这句话是不是表示12V也能工作?或是电池在亏电状态已经不足12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几个Lm2596模块并联使用,每个可过2、3A电流。

“后来换回原电瓶(6伏2并)我把它改成6伏2串12伏又工 ...

是的,意思是原来两个6伏小电瓶,串联12伏也行,并联6伏也行。但电池接近报废。可能是新电瓶太强劲,还是只能降压使用才放心。原来用过三端7806之类的稳压块,每块工作电流有1A,用十块并联输出不知道行不行,这样成本很低,不超过十块钱。进口的单价0.71元。

网友:
78系列不行,效率太低,电能都浪费了,买一块hrd 12008模块,改成可调,电流可达8安,

网友:
8个二极管串联降压试试

网友:
DC/DC降压可调模块很便宜的,MP1584方案的块多钱一个……。而且这个比7806和二极管更能高效利用电量,7806之类的有一半能量消耗在7806上了……

网友:
便宜的可调根本不行。这是带电机负载的。要不拆电瓶,要不就买个6v电瓶吧。

网友:
建议用XL4015降压模块

网友:
线性降压(用二极管,7806等)效率太低(12V降为6V,只有50%),用DC-DC降压,效率高得多(可达70-90%),但是大电流的模块不好找。楼主最好使用PWM(可调宽的脉冲波)电路,即降低了(有效)电压,又能调速(电位器调整),效率还很高(一般都可达到95-99%)。

用555电路发生可调宽脉冲波,然后用MOS管扩流到你需要的电流。

基本电路图如下,挑选电流足够的MOS即可:

补充内容 (2020-10-13 16:12):
如果车上有控制器,则控制器不能使用PWM供电,可使用DC-DC的降压模块单独为控制电路供电。控制器的电流一般很小,对DC-DC降压模块没有什么要求。

楼主:
感谢大家真诚回复,先用11楼的办法试试看,原来折腾过铅酸电瓶(只有这种办法不花钱)不成功再试试其他办法,反正都是折腾

网友:
楼主的车应该是有遥控电路板,把控制部分用7806供电。主电路接12v,可以跑的更快,我儿子以前有一个三轮的摩托车,原来是6v,电池坏了后,用电动车12v电池接上,时速超过20km,起步轮胎都要打滑几圈才跑,只是后来顶别人的车加油,把里面的塑料齿轮搞滑了,就没有开了

网友D:
10个二极管串联降压试试

网友E:
用XL4016E1的降压板,电流可达8A,X宝10元内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个二极管串联降压试试

试过,电流不行,5408(从电瓶车充电器拆的)像放鞭炮一样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XL4016E1的降压板,电流可达8A,X宝10元内包邮

谢谢,这个可以试试。不过估计电流也不行,准备TB买降压器,客服说:受各种因素影响,童车启动电流有可能达15到20A,普通电路工作不稳定,推荐我使用电流22A的,包稳定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可以试试。不过估计电流也不行,准备TB买降压器,客服说:受各种因素影响,童车启动电流有可 ...

可以买电瓶了!我家是用的186502串

网友:
启动电流跟正常使用关系不大的,你可以参考下我在数码之家童车改锂电池的贴子

网友:
6V 4AH蓄电池充电电压在7.5~~8V左右;充电电流控制在0.4A,充满7.2V

网友:
我个人认为,把电瓶拆开接成2个6伏用最好。降压电路就不折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用四个7806稳压块并联降压。稳压块要加散热片。

12V12安时  实际连12V6安时都不到。。。。。。。。。。效率不超过5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明白,原来是两个6V并联供电?你改成串联,12V供电?显然不可取。

电池老化 内阻大了  带负载 电压降的厉害。。。。可以使用。

网友(2020-11-11):
走过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