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代替,最近发现很多中短波LNA都用到一个三极管2N5109

楼主(2020-10-13):
最近发现很多中短波LNA都用到一个三极管2N5109与2N2219,淘宝发现2N5109要30元一个,不知道有哪些可以代替。反是用2N5109的电流都很大有30毫安左右,如果塑封的管子代替,是不是要调整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国人不知道钱多还是咋地,一个中短波LNA总电流都100毫安左右,大的很。获得高频率的正品管子,有个简单 ...

你错了,

还是抱着本坛的老思想,唱响管就行,而且玩的不亦乐乎,管他什么失真度,什么漏电大小,什么放大性能,能响就可以了。
白菜稀饭能填饱肚子,何必再去追求什么山珍海味。
(也许的的话说的难听了一点而,得罪了一大帮的坛友。)

取这么大的电流,不是为了装逼,也不是老外的电便宜,更不是老外的中功率微波管,没地方用,为了去库存。

还是那个一直强调的问题,为了动态范围,为了动态范围,为了动态范围,为了三阶互调指标。

我们这个论坛,对于接收机技术的探讨,都还停留在70年代左右,殊不知国外在近些年,早就把接收机的设计重点,放到了高动态。

70年代以后,也是我们的不管是芯片技术,还是电子技术的基础理论等等,都开始全面落后的时代。

尤其是在民间,业余界,我们现在玩的,都是人家玩剩下的。小日本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把模拟FM广播接收技术,玩到了极致,已经玩到了模拟接收的极限。而我们现在还在以收到一个那个年代小鬼子的收音头,而沾沾自喜。为什么?国产的没有人家的做的好,是最大的原因。

网友:
你说短波用只90XX都夠了。

网友A:
物以稀为贵。
就好比前一段的Si4735D60,贵的没边,而且买回来不能用,

可以使用BFG591一类的微波,中功率管,来代替,效果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功率视频管,做miniwhip天线后级感觉不如9018,估计买到假货了。

外国人不知道钱多还是咋地,一个中短波LNA总电流都100毫安左右,大的很。获得高频率的正品管子,有个简单的方法,还是真货,就是买那些二手的中九头,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以稀为贵。
就好比前一段的Si4735D60,贵的没边,而且买回来不能用,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
短波天线放大器用S9018H效果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国人不知道钱多还是咋地,一个中短波LNA总电流都100毫安左右,大的很。获得高频率的正品管子,有个简单 ...

大电流可得大动态,中九头里的管子是HEMT高电子迁移管不宜用到GHz以下频率

网友C:
工作电流大是因为需要充分降低基区电阻,这个电阻对噪声电流敏感,因而越小越好,减小的手段就是增加工作电流,否则LNA便无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电流大是因为需要充分降低基区电阻,这个电阻对噪声电流敏感,因而越小越好,减小的手段就是增加工作电 ...

老师看看这两个大电流用9018怎样改参数?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看看这两个大电流用9018怎样改参数?谢谢

电路参数不能更改,否则性能就达不到要求了。9018不能用,在30mA工作电流下的性能降低,功耗也不允许。

国产2G711倒是可以用在这里,可惜已经不生产了。

2N2219、2N4427可以用,但增益较低。

......

每个特定的电路在设计时都有它自己的目标和需求,一旦参数改变,这个电路也没什么用了。

网友:
H6对讲机里面有个2sc1947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看看这两个大电流用9018怎样改参数?谢谢

2N5109可以用比较好找的3DA8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参数不能更改,否则性能就达不到要求了。9018不能用,在30mA工作电流下的性能降低,功耗也不允许。
...

老师看看这个,能用9018不?

楼主:
看下磁环,用的德语,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我感觉最后一级输出有问题,看电路图,是经过一个电感输出,是不是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参数不能更改,否则性能就达不到要求了。9018不能用,在30mA工作电流下的性能降低,功耗也不允许。
...

可以用2SC3950C.   2GHZ,

网友:
用用2SC3950C   2GHZ管子试试,拆机管几毛钱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2N5109可以用比较好找的3DA87试试。

这个管子嘉立创没有啊

网友:
替换的管子耐压和最大集电极电流需要保证,这是保证管子的功耗不超标运行在安全范围内。特征频率是保证功率增益的需要不低于原来的特征频率。掌握这些原则挑选合适参数的工作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看看这个,能用9018不?

不要叫老师。您试下不就知道了?
另外,先看datasheet,研究下管子是否适用,这是重要的第一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最后一级输出有问题,看电路图,是经过一个电感输出,是不是有误?

那不是电感输出,而是传输线变压器。阻抗变换用的。
要用3N30的磁芯,双线并绕15圈。
这个磁芯应该是欧标,不知具体导磁率等参数。

图上已经明确的给出了,Ip2,Ⅰp3二阶,三阶互调的指标了。这个也是我在反复纠正,大家的传统观念的地方。
我也懒得多说了。
哎!

网友E:
2N5109可以用MRF581,2SC3950代换,5109管噪3db,   581是3.5db

楼主:
引用 网友E:
2N5109可以用MRF581,2SC3950代换,5109管噪3db,   581是3.5db

3950就找到这一张图,3950是视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3950就找到这一张图,3950是视放管。

从使用要求估计用视放管可以了,3DA87也是旧黑白电视上用的视放管,1W、100mA、1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3950就找到这一张图,3950是视放管。

2sc3950. Ic=500mA.FT=2GHZ,Ic工作100ma没问题。买淘宝拆机管几毛钱一只。

网友(2021-11-09):
2N5109现在也不贵.上面有一个用2个2N5109的图,有人试验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