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型USB转串口TTL-RS232-RS485.

楼主(2020-10-13):
作为一个嵌入式开发"攻城狮"的电脑串口永远不够用,现场调试中烧坏主板串口,或主板的情况时有发生.

设计了一个ubs转串口调试板,有TTL接口和RS232,RS485方便现场调试.

隔离电源如果使用B0505,TTL电平为5V,如果使用B0503,TTL电平为3.3V请注意.

隔离IC可以使用π121u3x/ADuM1201/ADuM121等兼容产品.

原理图和PCB
PCB可以直接打样

说明:不提供套件/成品.
如果需要请自行打样,如果组织套件或成品请保留PCB上的 Logo.

网友:
不错,试过买现成的,那个还是解决不了,直流电机反向时拉成负数电压,电脑死机

网友A:
有没有便宜的光藕来做隔离的,
只需满足 115200 波特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便宜的光藕来做隔离的,
只需满足 115200 波特率即可.

我最早的版本就是使用6N137做的,但是6N137只能5V供电,TTL电平那里如果需要3.3V电平就有问题.

如果使用便宜的光耦比如357,817等串口波特率最高只能9600.

这个是改进版本
而且隔离IC的价格远远比6N137便宜.比如π121U31 ,批量含税价格低于1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早的版本就是使用6N137做的,但是6N137只能5V供电,TTL电平那里如果需要3.3V电平就有问题.

如果使用 ...

谢谢.

我以前也想做这个,
但是看了高速光耦可不便宜.
也看到了有专用的芯片也不算便宜才放弃了.

PC817 肯定不行.
最常用的 115200 都实现不了.

~~~~~
感谢推荐!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便宜的光藕来做隔离的,
只需满足 115200 波特率即可.

轻松115200

网友B:
初步看了下原理图哦,和GPIO相关的引脚不需要额外编程就可以直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看了下原理图哦,和GPIO相关的引脚不需要额外编程就可以直接用啊?

如果不编程控制,有默认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编程控制,有默认的功能.

谢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