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调制怎么输出一个幅值可调的调制波?

楼主(2020-10-13):
想做一个电路实现效果就是AM调制出的调制波,**载波频率20K以内**、**调制信号200Hz以内**。
1、之前试过在FPGA中载波信号和调制信号直接相乘得到一个调制波,但是在改变波形整体幅值的时候由于DA只能输出整数,所以输出波形不够平滑。
2、之后又想直接输出载波和调制信号,在片外相乘得到结果,但是乘法芯片一个实在是太贵了。自己做的乘法电路,模拟乘法器线性区间一般都不宽,只能很小范围内近似有乘法特性。所以片外相乘也基本上凉了。
3、现在考虑用调幅电路调制出调制波,也没找到好使的调幅电路。
在网上也没能找到关于AM调制的具体细节。
所以想问一下大佬们,看后两种方案能不能给提个建议或者指条路,给个原理图参考也行啊。谢谢啦!

网友A:
无线电通信入门,调幅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电通信入门,调幅原理......

现在正在学通信原理。

网友B:
现在的高频方案都是DAC之后低通滤波即可,舍位误差可以被过滤掉。

不过。。。载波频率这么低,可能滤波器不好设计,建议适当提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高频方案都是DAC之后低通滤波即可,舍位误差可以被过滤掉。

不过。。。载波频率这么低,可能滤波 ...

调幅的话除了数字电位器还有其他单片机可控的方法吗?

网友(2020-11-18):
试试mp3合成

网友:
调幅调幅,控制载波功放输出级的供电电压,就把载波输出幅度控制住了嘛。

网友(2020-12-18):
全模拟方案,晶体振荡器+压控放大器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