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轮胎更换问题

楼主(2020-10-13):
185 65R14轮胎换成185 70R14的胎,有什么影响吗,还请多多指教,面包车,拉货.

网友A:
有影响,年检的时候要求轮胎尺寸和原车一样,左前和右后两个轮胎尺寸要一致并且需要拍照,确实要换,年检时要换这两条轮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年检的时候要求轮胎尺寸和原车一样,左前和右后两个轮胎尺寸要一致并且需要拍照,确实要换,年检时 ...

年检的时候还有这要求?

网友:
胎侧变高了,也就是外径变大了。

也影响年检,这个也要看地方。现在年检改革了,轮胎尺寸、磨损啥的都要看。

还有就是即使换,也要同轴两个轮胎一起换。

网友:
车速表显示变慢了

网友:
换这个尺寸影响不大

网友:
差别不大。。。

网友:
周长差大于10%了。

网友:
换了之后每圈多6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宽度变大,刹车变好,依然是14吋转速表没有变化,放心换,年检不看这个的。

宽度是一样的185,65和70胎厚

网友:
你的时速表100时,实际车速103.09
时速表80时,实际车速82.47

网友:
轮胎直径大了,速度不准了

网友(2020-11-13):
我们这边不看轮胎年审的时候,就看发动机

网友(2023-07-18):
同轴轮胎规格、

网友:
花纹必须一致

网友:
时速表不准了,直径大了,超速自己都不知道;年检要换回来,否则通不过;估计也会更耗油、车损,不是标准配置不一定在设计负荷范围。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