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万用表故障

楼主(2020-10-13):
我最近买了一块MF10万用表,无论哪个挡位哪个量程,指针只能偏转到同一个数值位置,请问论坛大师,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动圈被异物卡住了,2楼正解。

网友:
可能是磁路里有杂物,动圈被卡了。

网友:
先拆开表头检查再说吧。

网友:
mf10表头问题多多,不喜欢。

楼主:
要怎样清理

网友:
卡针,用牙签缠点胶带粘一下。

楼主:
要把表头拆开来吧,粘哪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把表头拆开来吧,粘哪里,谢谢

把牙签削细点,裹点双面胶,在表头动圈哪个孔里,注意别伤了动圈。

网友(2021-02-21):
       铜片,细长的,粘好双面胶,插入前,用手把双面胶处理的似粘非粘,防止插入后,不好做拔插运动,更要防止粘到线圈,伤及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