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壳子,搁以前,只能装单管机。有了手机喇叭,现在小机壳也可以外放了?

楼主(2020-10-13):
调整大小 O1CN01EtNA5922AEI14JH4F_!!583327079.jpg

现在技术很先进啊,把5号电池换成14500锂电,再给单管机加一颗TDA7052(无需外围元件的BTL功放块),那么直接推动手机喇叭应该没问题了。

这样的话,以前根本不可能外放的单管机机壳,只要能再挤吧挤吧,塞进7052和手机喇叭,事就成了。

问题是,为啥现在没有坛友用手机喇叭装微型收音机呢?我就没想通了。

网友:
有一部手机足以。还要那玩意儿干啥?

网友:
手头有一堆的喇叭,就不再去买新的了。我从手机上拆了两个来,也没有安装过呢。不过这个灵敏度应该低一些的

网友A:
动手做一下就知道了。手机喇叭是专门为手机狭小空间用的,在狭小且相对封闭的空间做为助声腔,喇叭前后空间有特定的容积比例,一点点差别都不会有好音效,业余条件下很难利用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做一下就知道了。手机喇叭是专门为手机狭小空间用的,在狭小且相对封闭的空间做为助声腔,喇叭前后空间 ...

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喇叭受体积限制低音很差,除了用助声腔提升低音外,还需要在功放上下功夫,利用人耳听觉声学原理, ...

哇,水这么深啊

网友:
2012年有一部屏黑的手机,因为用的久了除打字外我都能闭眼熟练使用,没有修的价值了,我就把它拆了,小扬声器换成的8欧的收音机扬声器,就是咏梅833那种外磁铁的扬声器,结果原来声音清晰的手机铃声,在室内变的震耳欲聋了,可见手机的音频功率何等大才会让那么小的喇叭放出那么大的音啊!顺便说一下,那部手机是金鹏tv365,能看模拟信号,有拉杆天线能听收音机,我当时觉得它坏了,就改成放卡的音箱了。

网友:
可能是小喇叭声音不好听,我拆过一个平板,用里面的小喇叭试听,感觉声音很差、效率也低,就扔在盒子里睡觉了!网上这种小喇叭需要试听后才能确认声音好与差。

楼主:
跟着大家学到太多知识

网友:
apple iPad 是平板,喇叭的效果很好。

网友:
是啊,我觉得iPad放出的声音比德生小收音机两寸喇叭的声音好多了,假如小收音机有iPad的音质我认为已经相当满意了。不知谁试验过iPad的喇叭换到收音机上的效果。

网友:
楼主,用7642和7052做的直放机,用1.5v电流供电就能让你用耳机满意收听,如果采用筷子粗的小磁棒做调感的,那么用耳机听,就能把收音机做的微微小,而不是用什么18650的大电池听,本身豪电量微忽其微的收音机,为什么要用大电量电池呀!

网友:
主要是效率太低,电池供电不耐用。

网友:
我记得电子世界里有一篇自制集成电路,用晶体管和电阻电容尽量小装进小盒里,然后再灌蜡固定,虽然体积比真的集成电路小但还不小

网友:
喇叭灵敏度一定低,用手机播音乐和用蓝牙放音,手机电池消耗差别明显。

网友:
价格偏高的喇叭音质很好,比普通喇叭好,亲测过。

网友(2024-01-19):
用苹果的喇叭应该不错的。

网友:
楼上有位说得正确,这种音腔需要一定设计,最好有共振(我有一台设备,这扬声器面朝铝壳放置的,连出声孔都没有,居然也能出声)

相反,现在有很多小体积设备专用的音腔超薄扬声器,比上面这种仅单元的略大一点,好处是已经装好音腔了,有的出声孔只是一道缝,这种的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不过这类玩意的功率肯定要求更高,发声单元体积小了嘛,效率一定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