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300B胆机

楼主(2020-10-14):
自己制作的300B胆机 电路是亮点

楼主:
实际电路是根据6N8工作点测的参数计算的,multisim模拟的是根据库文件工作参数计算的。元件值是有差异的。请别照搬。接上8欧50W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得峰值电压12V 换算成功率近9W左右。是用三角波测的,这样可以清晰的分辨波形尖头有没有被截止。也就是所谓的不失真功率。看明天有空余时间再用功率电阻假负载示波器测一下输出电压。上图实证

楼主:
看的懂电路框架意图的可以讨论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也能模拟

可以啊,把输出阻抗变压器的匝数比和电感量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的懂电路框架意图的可以讨论一下呗

6N8P两级共阴放大 直耦,300B固定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N8P两级共阴放大 直耦,300B固定偏压。

是二级直偶放大,但是也远不止如此。如果仅仅如此我上什么电路图。网上一大把。虽然网上的这种很多工作状态都不怎么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的懂电路框架意图的可以讨论一下呗

我比照你的电路做了个仿真,结果如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二级直偶放大,但是也远不止如此。如果仅仅如此我上什么电路图。网上一大把。虽然网上的这种很多工作 ...

这个电路做纯后级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做纯后级更合适。

版本不一样,库文件参数也不一样吧。你的应该是14.0版本 这样的话要根据库文件参数重新计算元件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二级直偶放大,但是也远不止如此。如果仅仅如此我上什么电路图。网上一大把。虽然网上的这种很多工作 ...

请教...LZ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照你的电路做了个仿真,结果如图:

单端输出的阻抗是多少?

网友:
这种电路噪声大吗?谢谢!

网友(2021-03-06):
6SN7灯丝接不接地

网友:
300B固偏,300B栅极电阻50K。才合适吧!胡说的……!

网友:
这也能仿真

网友:
超喜欢,机器做的整洁,内部电路什么样?

网友:
重点在R7的4K电阻这里!

网友(2021-05-13):
不说话,等试听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