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廉价升压方案,焦耳小偷终于成功了

楼主(2020-10-14):
几年前为了做焦耳小偷没少败过电感,色环的、工字电感、磁环电感、空磁环自己绕
从没成功过,昨天上厕所的时候手机百度到一个帖子,说电感需要正反装,所以今天试了下
果然…… 难怪每次都没有成功,强迫症的我电感方向必须一致= =#
那么问题来了?电感有方向吗

我这220UH的电感,0.9V升压到12V,1.5V时升压到30V,1.7V时S8050三极管冒烟了

网友A:
麻烦介绍一下具体的电路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介绍一下具体的电路好吗?

两电感 一电阻 一个三极管 一个二极管 一个电容

网友:
有可能是两个电感产生的电场相互感应了。

网友:
电感有方向的,彩电行扫描部份的电感引脚多有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介绍一下具体的电路好吗?

网友:
两电感 一电阻 一个三极管 一个二极管 一个电容

可是你的图纸里面缺少一个电容。

网友A:
请问电容应该配置在哪里?请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B:
电容在三极管的be极之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容应该配置在哪里?请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在三极管的be极之间吧?

焦耳小偷和BOOST电路结合,详见上图

网友A:
麻烦请教一下楼主,如果输入端电源的功率足够,三极管必要时采用复合管,输出端可否获得0.2A的稳定输出电流?还有如何确定两个电感的参数?他们是否和电源的开关频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请教一下楼主,如果输入端电源的功率足够,三极管必要时采用复合管,输出端可否获得0.2A的稳定输出电流 ...

电感量(确切的说感抗)决定频率,电感功率和频率决定输出功率
三极管耐压,二极管反向电压决定输出电压
怎么计算不清楚_(:з」∠)_,可以测量法

网友:
电感量(确切的说感抗)决定频率,电感功率和频率决定输出功率
三极管耐压,二极管反向电压决定输出电压
怎么计算不清楚_(:з」∠)_,可以测量法

知道了。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哪天我也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量(确切的说感抗)决定频率,电感功率和频率决定输出功率
三极管耐压,二极管反向电压决定输出电 ...

在震荡电路里,两个互感的电感是有同名端的,以确保实现正反馈;单独一个电感使用(比如滤波电路里),是没有极性之分的;电视机行线性电路里的电感加了固定磁场(磁铁),所以是有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是一个线圈,通电以后,线圈当中会有磁力线产生,如果另一个线圈和第一个线圈有公共的磁力线,那么这种 ...

所以说,是电感的位置正好互感么?那这个还真是运气好

网友D:
原来两组线圈是绕在一个磁芯或磁环上的,用两个电感的,不形成互感,电路不工作

网友:
这个电感方向问题,变压器偶合振荡就比较直观了。
为尽可能少用零件,初级中坚抽头的变压器,中间抽头接发射极,一端接集电极,另一端通过电阻或电容接积极,这样就能振荡起来了。
显然那变压器是绕到该抽头的匝数抽了头继续以抽头前的方向绕的,如把那个变压器换成两个电感,不论横向放在一起还是竖起来放置,都得遵循这个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两组线圈是绕在一个磁芯或磁环上的,用两个电感的,不形成互感,电路不工作

如果频率比较高,没绕在同一铁心的两个电感间的距离较近也能振荡。

网友:
电感没方向,互感有方向

网友(2022-02-17):
焦耳小偷电路
最初的电路允许从任何普通的干电池取出最后的一点能量,并用于点亮一个白色发光二极管(“LED”),作为一个小电筒使用。它允许被当作是一个完全放电的电池去驱动电路,直到电池电压下降至0.35伏特。最 初的电路采用了绕制在铁氧体环或“环形”上的双线并绕线圈。双线并绕的意思是线圈是用两股独立的线并列 绕制在线圈上,使得每个相邻的匝又是另一个线圈的一部分。该类型的线圈有着不寻常的磁性。焦耳小偷 电路如下:

请务必注意如何缠绕线圈及其连接方式。所谓“环形”是因为它是绕在一个环上的。这个环用铁氧体是因为这种材料可以在高频率下和电路开关每秒约50,000次(50千赫)的导通和断开下工作。请注意虽然导线是并 列绕制,红线的起始端是连接到绿线的尾端的。这样的连接就是所谓“双线并绕”线圈,而不是简单的两股线 的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的物理基础不够。

这个电路的分析还是要有一点数学基础的。

网友:
这个和八零年代初常用的电池点亮日光灯的电路一样道理,那时磁环还不好找,高频变压器是用中波磁棒绕的

网友:
拆个老节能灯的板子上那个磁环线圈,一般上面有三组,用其中两组即可

网友:
这个焦耳小偷是给孩子们趣味教学取的名吧,正规点应该就叫高频振荡升压电路。

网友E(2022-10-24):
磁环初次级是有方向的,电路图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环初次级是有方向的,电路图完善

电感方向怎么看?看电感的色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