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1扩音机输出变压器求教

楼主(2020-10-15):
301扩音机输出变压器,想加绕一组8欧姆喇叭线圈,绕几圈可以?

还有调压器被拆了,按图纸中黄线是220V N项,直接把红线(开关线)和蓝线(应该是接220V L项)短接合适吗?测得220V接线柱两侧电阻15欧姆左右。

请坛友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气好啊,100等于白捡到一堆宝贝了!

一堆垃圾而已,大多数都是用不上的东西,看着东西多,其实有用的真不多。

网友A:
不必要独立绕制,可以使用一个120欧或是240欧转4-8-16欧的变压器可以接现代的箱子

网友:
如果要满功率输出的话,你算一下8欧负载这么大的功率需要多粗的线,输出牛根本绕不下。小功率输出阻抗又不匹配,而且效率、音质又很差,根本不可行。
这样的机器现在根本就没有改装、使用价值了。

网友B:
以后别收这个,真是鸡肋,看着用不上,拿着干着急。
别说改不了,就是能改,其实也就听个响,这类扩音机的频响非常窄,顶头了也就100~7K赫兹。想拆开重绕都费劲,浸漆太厚。输出牛,要想保住频响,无论你是德国、美国、意大利,只要一浸漆就日本船——“满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别收这个,真是鸡肋,看着用不上,拿着干着急。
别说改不了,就是能改,其实也就听个响,这类扩音机的 ...

哦,好的,听版主的!看来也就拆点变压器什么的用用了!

网友C:
曾经在废品站100元收了台新的301,直接现场开拆,所有牛、调压器、整体前极拆回,其它杂物返送垃圾老板,大大的双赢!老板很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在废品站100元收了台新的301,直接现场开拆,所有牛、调压器、整体前极拆回,其它杂物返送垃圾老板,大 ...

运气好啊,100等于白捡到一堆宝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要独立绕制,可以使用一个120欧或是240欧转4-8-16欧的变压器可以接现代的箱子

谢谢了,找个定压输出变压器应该没问题!

网友D:
          你这是定压输出W的扩音机,输出端子并联是120V,串联是240V,你要听个响,就要买25W定压式线间变压器。线间变压器的初级已标明电压接到相应输出端子上,次级接音箱或喇叭,接到次级的哪个端子上按√P*Z=V计算,接到对应的电压抽头上,只能接低不可接高,只要音箱或喇叭的总功率不超过300W接多少个都可以。定压输出的扩音机可以不用加假负载。
         调压器是自耦变压器,靠中间的滑动点与一端调压得到不同电压(降压),这个端点与另一个端点接220V。在市电<220V情况下接接中用两端升压以取得220正常电压。这三个头不存在开关头。根据需要都可以安装单刀或双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定压输出W的扩音机,输出端子并联是120V,串联是240V,你要听个响,就要买25W定压式线间变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机器改造要去掉推动变压器改为阻容耦合。重绕输出变压器,如果改小输出功率还需要降低B+电压——重绕电 ...

谢谢您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定压输出W的扩音机,输出端子并联是120V,串联是240V,你要听个响,就要买25W定压式线间变 ...

谢谢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