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罩引起的噪音怎么解决

楼主(2020-10-15):
我的胆机开机后有点嗡嗡声,声音不是太大也就一直没去管它,今天无意拆下电源牛罩发现嗡嗡声彻底消失了,开机状态下慢慢把牛罩套向电牛嗡嗡声再次出现,即使套进一半牛罩与机箱和牛没有一点接触,悬在半空牛罩也会嗡嗡响,把牛罩的螺丝拧的再紧也不行,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是电源变压器铁芯漏磁太大。

网友:
在变压器外围用铜箔短路环包上。

网友A:
是音箱有噪音还是机箱有?

网友:
固定柱加弹垫试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音箱有噪音还是机箱有?

是机箱的噪音,音箱里没有。

网友:
牛罩材料厚度、尺寸不合适,50赫兹共振了吧?内壁黏贴胶皮试试。

网友:
应该是磁短路了

网友:
白版说的是

楼主:
先用白版的方法试一下吧,包一圈铜皮应该简单点,灌蜡之类太麻烦了。谢谢各位老大指点迷津

网友B:
干嘛要套上,你是要好看还是要噪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噪声,也要好看,能做到尽量做吧,换个铜或铝牛罩。

变压器漏磁铝不起作用的。

网友:
我的牛也用牛罩灌封起来了,还没装机使用,不知道会不会响了。

网友:
沥青或石蜡----灌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套上,你是要好看还是要噪声?

如果办法都试了也不行,宁可那牛罩哼哼也要罩上呀    毕竟只是牛罩在响,不是音箱里出来的,不算太严重呢,不罩上整个机器都看的难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办法都试了也不行,宁可那牛罩哼哼也要罩上呀    毕竟只是牛罩在响,不是音箱里出来的,不算太严 ...

我三个变压器一个罩,都不会响。

网友:
太薄了,焊个厚的

网友:
我一个C变也是,叫声很大,解决不了最后用黑塑料自己做了一个。。。

网友:
这是从飞利浦组合音响中拆出来的电源变压器,外围包铜箔:
下面是自制袖珍功放,电源变压器为红灯711拆机的DB-45-160,用不锈钢笔筒做牛罩,位置不当有轻微噪声,稍作调整则噪声消失:

网友:
加减振橡皮  看进口机有的变压器都加贴一块橡胶皮

网友:
牛罩共振,在罩内找不影响空间的位置粘配重,改变谐振频率。

网友:
这种很麻烦,我也遇到过,感觉这是变压器设计本身存在问题,还有和铁芯也有关系

网友:
我发现,C型变压器,容易出现磁性金属外罩发生振动。我都是使用非磁性材料做外罩。铝合金就是不错的选择。不过铝合金只能屏蔽电场干扰。磁场干扰的抑制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要好看最好用红木做个牛罩,又有古风有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