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华组合音响的卡座和CD部分FD-N55改独立使用

楼主(2020-10-15):
师傅们好:我收了一个爱华组合音响的卡座和CD部分FD-N55,想改着玩,后面是15针排线,想知道怎么加装电源能单独使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部爱华组合是无法改动的,因为CD部分的机械动作和卡座部分的机械动作不是通过人手操作驱动使用,

而是通 ...

建伍的卡座部分是自带总线部分的,可以单独用。我开始不知道,后来看了卡座天地网友的介绍才知道,但是已经低价出售了。

网友:
这个要慢慢试,打开看电路板,可能会有标注,找出供电和音频。

网友C:
顺着排线在电路板上找,或从集成电路的电源脚反向 逆推

网友B:
这部爱华组合是无法改动的,因为CD部分的机械动作和卡座部分的机械动作不是通过人手操作驱动使用,

而是通过数码I2C连线,在机下部通过CPU整合,CD和卡座都仅只合用一套操作系按键,所以此机一旦分为各

自独立 便成死机,无法使用,

网友D:
这种日本的分体组合分开后基本只能拆件用

网友:
这个有总线控制 如果玩需要单片机制作一个控制器 来编程控制 总线锁  成本时间相当于做了一部主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日本的分体组合分开后基本只能拆件用

爱华的不行
SONY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伍的卡座部分是自带总线部分的,可以单独用。我开始不知道,后来看了卡座天地网友的介绍才知道,但是已 ...

这部不是建伍,是爱华,而且照片只看到一组控制鍵,极早期三碟爱华也有过分控的.但后来出的,就如照片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指教,已经拆机,看看还有没有可能单独使用卡座或者CD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主板背面

楼主:
是的,改不了,就是就是配件,我是想主要CD部分能不能用

楼主:
收的时候没了解,看有光纤输出当时想改转盘用也行啊!谁知道是个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着排线在电路板上找,或从集成电路的电源脚反向 逆推

没拆机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但才开后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以后看见这种带排线的组合机,千万别下手,得不偿失

你们和楼主还是没清楚我的意思.

我是说卡座和CD是同一套控制系统,拆开了就成死机,但楼主三下五除二就是硬折了

但我没有说〝一排线的机不能用〞查了这排线,这不难的.应该可接到功放上.

不知楼主有否把面板/按键保全好.

我再四而说;没必要折开卡座和CD,它们是同一组键控的,折开就死机;第四五次说;楼主;你有看我贴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和楼主还是没清楚我的意思.

我是说卡座和CD是同一套控制系统,拆开了就成死机,但楼主三下五除二 ...

师傅我看懂你说的意思,拆解是为了清理一下卡座换皮带,在有看看主板拆下来什么也看不到。您能帮看看这15根线的定义吗?大概那几个线有用,我就是想接到功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