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夏普WF-371收录机电路图

楼主(2020-10-15):
如题,哪位大侠有此机的电路图,收到一台,收音、放音全部音轻,想自己检修一下

网友A:
收音、放音全部音轻 这种问题一般不要图纸就能解决:查音量电位器、功放,有的加音调电路

网友B:
年份久的话,重点检查耦合电容

网友:
声音小我碰到过功放集成块老化失效的,换个功放块就好了!

楼主:
感谢坛友门的热情参与!电位器以后的是正常的,收音、放音、线路输入全部声音小,并且左右声道声音一样小,我也在想音量电位器和耦合电容的问题,还没有仔细检查,但我想不通左右声道都声音低,这种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
难道音量电位器或耦合电容两边同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放音全部音轻 这种问题一般不要图纸就能解决:查音量电位器、功放,有的加音调电路

这个机子有音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份久的话,重点检查耦合电容

感谢参与!有空了我检查下, 这些机子年份都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