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到网上求教

楼主(2020-10-16):
还很新的南孚镍镉充电电池,发现一点也充不进去电了。用万用表测下,电压为零。有点不甘心才用这么几次就报废了,就到网上搜下,终于找到看似冷门的一个。他说用12伏的电脑电源来冲击电池,不过操作比较繁琐,我是用原来从手电钻拆下的电池操作的,正对正负对负,快速短暂点击十来下。此时再量,果然充电池不再是0.000伏了,有了读数。再放进充电器充电。之后一量,达1.3伏多,完美复活,可以正常使用了。
不得不说,网上自有高手,共享精神更是普遍。

网友:
充电器有检测机制,电压为0的,估计就识别不到了,有的充电器可以手动选小电流模式,约200mA,冲一会儿,有时就能识别了,但即使识别到,电池内阻太大,还是拒充

网友A:
高手学习了,不知锂电池能不能也这样恢复。

网友:
好像镍镉电池有记忆效应,过放容易内部发生结晶短路,小电流充电是无法熔断结晶体的。要用大电流冲击才能恢复,但这样的电池久放还会出现问题的,充电容易发烫,直到完全短路,是质量问题,为了安全考虑,不用为妙。

网友:
家里有上古傻充,没电的塞进去等一会变0.1V,但是充了一天也是0.1V

网友:
有时间试一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有条件测试一下内阻,激活后如果内阻正常范围之内或只是略大,恭喜你收获再生电池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学习了,不知锂电池能不能也这样恢复。

锂电池没有记忆效应,一般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吧。不过此前有过充电式3d眼镜长时间不用充不进去电的事,也是从网上搜了个办法(类似这回但不同,记不清了)又重新激活了。

网友:
可以一试的办法

网友:
我有3.7V的锂电池饿死了,测电压为0,用标准充电器充不进电,用9V的电源激电池,每次通电4-5秒钟断开,再通电4-5秒钟,这样反复几次,测电池有1V多的电压,再用标准充电器就能充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