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米可接收中短波的大环天线(见图)

楼主(2020-10-16):
1,拆空调细铜管。

2,直径1米2圈。

3,短波磁珠固定。

4,m头接引线。

5,没试过矿机。

中波短波接收效果和抗干扰好。

网友:
我的71E都忘记在角落了,在市区干扰很大,这回可以拿出来晒晒了,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把天线架到楼顶上,效果会提升10倍!

网友B:
直径一米,二圈,接线有讲究?
请说明,以利坛友

网友C:
又见熟悉的身影,71E,还玩的人不多了。

楼主:
过了坎年,腿脚不给力了,放弃20米长天线的家,搬到22层塔楼底层。底层什么接天地线的条件都没有(上、下水、自采暖都是塑料管,而且物业规章:不能外接一切天线)。先后试过de31,车用天线,用铝晒衣杆或窗外防护栏接成天线,效果都不理想。幸亏搬移空调留下拆机旧铜管,就伙着尺寸和材料,50欧姆引线就是三段接成(接口要用烧烤锡纸裹好)。歪打正着的使r71e中波接收效果贼好、短波也可收到3850. 7050,13107,等通联。尤其是减弱了室内4盏ied照明和42吋等离子电视及电脑对r71e的干扰。我没用收音机试过大环天线。此天线作为抛砖引玉,仅供参考。

楼主:
大环天线试接矿机,收到三个电台。

总共收到三个台,天线和矿机都有改进的空间。

总共收到三个台,天线和矿机都有改进的空间。

楼主:
大环间矩改为4公分,去掉矿机的陷波线圈,两个可变电容并联。收到5个电台。电表显示电流增大。

双回路矿机可收5个电台

双回路矿机可收5个电台

两个可变并连

两个可变并连

红黄线接矿机

红黄线接矿机

天线间距改为4公分

天线间距改为4公分

网友D:
1米直径大环,单匝的电感量在4.5uH左右,两匝并绕可有18uH;拉开距离仅4cm,可略小于18uH。对于短波,电感量大了些。

网友:
动手能力比较强。

网友:
努力学习  敬请执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米直径大环,单匝的电感量在4.5uH左右,两匝并绕可有18uH;拉开距离仅4cm,可略小于18uH。对于短波,电感 ...

谢谢老大!与我们共享大环天线电感数据。当圈矩为2公分可收到7个电台,4个台音量较大。用室内大环天线(不具备长天线条件)驳接r71e和双回路矿机效果都不错。

矿机收到7个电台

矿机收到7个电台

匝距为2公分

匝距为2公分

居家窗外,大环最佳方向。

居家窗外,大环最佳方向。

网友:
cqcqcq  城市电磁环境堪忧,短波没多少人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与我们共享大环天线电感数据。当圈矩为2公分可收到7个电台,4个台音量较大。用室内大环天线(不 ...

晚七时多放门口,十时收回.一定比室内强几倍

网友:
这个专业,想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一米,二圈,接线有讲究?
请说明,以利坛友

     谢谢版主。几年前从广坛掏个R71E,过生日孩子又送一台,再从本坛买了一堆R71E旧的散件,攒好一台。买个二手的频率计,万用表,拆拆装装听听、调调试试听听,日制的几台二手旧R71E和20米(水平20米十引线20米)长天线成为我每天的玩伴。
    前些日子,对矿机又兴趣回归,为找二级管和3DQ果断杀R71E的RF扳、在本广两坛淘了好几个复旦磁座双连、磁环,220股线。用20米长天线的DIY矿机能收到十几个电台,在都都最远能收到太原和山东台,DIY的矿机电流表和大拨轮就是R71E的,有一次因雷雨天气过后,检波最好的二极管被击穿(几十只一个一个试),本想在坛上找几只矿机专用的二极管,发现不会登……
    R71E的天线(50欧姆)是M母头,环型天线焊上的固定接口也是母头,用焊接在50欧同轴电缆两头的M公头连接。在网上可淘到各种M公头的专用件及50欧同轴线。别的机型如何驳接大环天线请爱好者自己摸索。

都可淘到

都可淘到

接好50欧电缆线的M公头

接好50欧电缆线的M公头

50-3M公头

50-3M公头

50-3M母座

50-3M母座

插座孔

插座孔

插头插座

插头插座

天线焊上插座

天线焊上插座

插好公头并拧紧

插好公头并拧紧

天线要顺时针绕接

天线要顺时针绕接

R71E背面50欧天线位置

R71E背面50欧天线位置

插好公头并拧紧,上面黑色开关下拨到ANT(2)

插好公头并拧紧,上面黑色开关下拨到ANT(2)

接好天线的R71E

接好天线的R71E

网友:
谢谢图文并茂讲解

网友:
你这个弄的好,我太赞赏你了

网友:
高手啊,能看到这些东西,就会很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见熟悉的身影,71E,还玩的人不多了。

45公分长的直立天线,经M公转(90度)M母驳接R71E,中波只能收到1026千赫以下的几个强台 。短波~~~~

R71E装上短天线

R71E装上短天线

45公分长

45公分长

天线的50-3M公头

天线的50-3M公头

M公母90度转接头

M公母90度转接头

装好天线

装好天线

装好天线的R71E

装好天线的R71E

老机R71E的靓照

老机R71E的靓照

楼主(2022-03-13):
引用 网友A:
把天线架到楼顶上,效果会提升10倍!

谢你的启发,把80公分单环伸到窗栏外固定,效果不敢说。

网友E:
我对短波兴趣不大也没什么听的,更关心中波的效果如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是中波的远程天线?

网友D:
0.8米直径的铜管圆环密绕三匝,电感量大约23uH,再拉开匝间距离使电感量下降到15.5uH左右,并联106pF电容器并接上50欧负载,-3dB通带是0.5MHz~30.5MHz,成为一个包括了中波与短波全段的预选器。
这样一个预选器的磁路是开放的,意味着它同时又是一个宽带天线。
通常50欧电缆的每米电容大约在100pF左右,意味着在环形天线不并联电容器的情况下,一米长的电缆可以满足通频带的要求。
如果引入电缆短于一米,需要补足电容量,这很容易办到。
如果引入电缆长于一米,虽然也能接收信号,但通带是向下偏移的。这种情况下,最好在天线的引出端接一个天线放大器,再通过电缆输出。

网友F:
我绕了两圈一米半直径的铜管直接接的一根电线另一头接310et 天线上没效果,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转接或者缺少什么配件。。。本人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绕了两圈一米半直径的铜管直接接的一根电线另一头接310et 天线上没效果,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转接或者缺少 ...

一头接收音机地,一头接天线。如果有外接天线孔直接找个3.5mm插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对短波兴趣不大也没什么听的,更关心中波的效果如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是中波的远程天线?

用室外单环天线,71E接收中波,自540千赫到1600千赫电台强弱不齐但是一个挨一个,比室内二圈大环效果还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室外单环天线,71E接收中波,自540千赫到1600千赫电台强弱不齐但是一个挨一个,比室内二圈大环效果还强 ...

你说的是直接接入机器的吧,不知道如果便携式收音机用收音机的磁棒靠近天线是否有提高接收性能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室外单环天线,71E接收中波,自540千赫到1600千赫电台强弱不齐但是一个挨一个,比室内二圈大环效果还强 ...

这个是我做的小型天线以改善便携式收音机的灵敏度
16)天线和中波收音机实验.jp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做的小型天线以改善便携式收音机的灵敏度

谢老大上图支持。大环双头直接50欧电缆入71E天线插口。另问,为什么,我发图就死机。原想把ED31+大环+50D 2V组合成远程可调天线的结果与大家交流,无奈死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老大上图支持。大环双头直接50欧电缆入71E天线插口。另问,为什么,我发图就死机。原想把ED31+大环+50D ...

如果你手上有普通收音机,让机器垂直紧靠你的大环形天线,看看中波接收是否明显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
至于发图死机问题,检查一下你的图片的容量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努力升级积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0.8米直径的铜管圆环密绕三匝,电感量大约23uH,再拉开匝间距离使电感量下降到15.5uH左右,并联106pF电容器 ...

你好,

请教下,这个天线的计算相关的资料,要看那些书,或者搜索那些关键字.

我也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天线,

不过我做的是,8mm铜管弯成60cm直径的环3圈,中间套了一根特氟龙的薄的管做绝缘,然后中心串了一根细一些的电线.

在铜管的一头,铜管接75欧电缆的屏蔽网,中心穿进去的电线接75欧电缆的芯.
在铜管的另一头,伸出来的那根穿进去的电线绕回来接铜管(也就是75欧电缆的屏蔽网).

测试下来是效果还行,但貌似是感抗或容抗,大了些,收音机接上后频率稍微有一点飘.

我中间个75欧的线比较长了有5米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好,

请教下,这个天线的计算相关的资料,要看那些书,或者搜索那些关键字.

可以说没有相关的资料,因为除我之外,尚无人从滤波器的角度来考虑天线(也许有人已经做了这些事,但我目前尚未发现)。如果您有兴趣对滤波器理论进行较深的了解,那么建议您尽可能系统地学习一下,或者找一些滤波器设计的书籍,会有帮助的。

0.6m直径的铜环,单匝电感量大约1.95uH,三匝密绕大约17uH。对于50欧阻抗,套上特氟龙管(我也是这么做的)以后,电感量基本满足要求。不用在中间串线,要充分利用铜管本身的大表面积的优势,两端并联谐振电容就行了。

计算过程基本上是这样的:

1.接收频段覆盖中波和短波全段,从0.5MHz到30MHz,带宽为29.5MHz,中心频率为sqrt(0.5*30)=3.873(MHz),谐振Q值为3.873/29.5=0.1313。

2.由于用了75欧电缆,谐振阻抗与Q值的比值,等于中心频率处的感抗或容抗,即75/0.1313=571.3(ohm)。

3.所需电感量为571.3/(2*pi*3.873e6)=23.5(uH),所需电容量为(1/571.3)/(2*pi*3.873e6)=72pF。

4.显然0.6m直径的圆环电感量不够,需要放大到0.8m才行。

这个计算结果适合短的引入线,否则分布电容太大。要么就在天线端接上天线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说没有相关的资料,因为除我之外,尚无人从滤波器的角度来考虑天线(也许有人已经做了这些事,但我 ...

非常感谢.

大概看懂这个计算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手上有普通收音机,让机器垂直紧靠你的大环形天线,看看中波接收是否明显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
至 ...

我只有1103。该机天线插口为短波和调频对中波无效。试用矿机李兹线或坏耳机线做一直径略大于1103高的小环,双头分别焊在50欧姆天线电缆M母座上。套在1103上,中波效果好。上图还是死机,可能是我电脑的毛病,报谦。

楼主:
大环天线代替DE31的菱形软天线,小环接5D-2V50欧电缆为信号输出线,实现利用变容二极管远距离代替可变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