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4伏变压器,做了个T12供电电源

楼主(2020-10-16):
     都说用开关电源做T12电源,会有感应电,焊接有几率击穿芯片,一定要接地。我家里只有两线,当初建房没放地线,找到个变压器,参数24伏2A,电流小了点,修修焊焊纯属爱好,平时焊接的不多,应该也够用。
      拆开变压器测交流24伏整流滤波后33V,用降压模块降到24V,给T12小板供电,七八秒化锡。重新买了个防水盒装进去,搞了一个下午。蛮有成就感
      我有些不懂,试着拆除过线圈到交流17伏,整流滤波后24V直接给小板用,但化锡要十秒左右变慢了。只能重新绕上DC-DC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变压器空载很带负荷输出电压有差别很正常啊。毕竟不是理想变压器啊。

网友:
外观看不错哦,防水盒大小合适。就差温度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V整流滤波后,带栽(T12加热),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测量下是多少V(一定要在加热状态时候测量)?

整流滤波后24伏,通电加热后电压检测,不稳定,十几伏到二十四伏跳动,应该是变压器功率不够吧,

网友B:
这个牛,没见过用环牛做变压器的,一般都是洋垃圾笔记本剪线电源做的哈

网友:
请教一下t12最高耐压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牛,没见过用环牛做变压器的,一般都是洋垃圾笔记本剪线电源做的哈

环牛的隔离效果有限。工具要有4000V以上的耐压,还是E型牛好些。

网友:
如果是自动调温时通时断,通电时电压跌落得那么厉害,牛功率加倍才好。

网友:
17V整流到24V这段电压有点“虚”,随着负载的加大电压会下降不足24V,使负载达不到额定功率。次级电压还是要打出一些富裕出来。(电压高点)

网友:
T12化锡快,能调温,值得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