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街机和PC的话题

楼主(2020-10-16):
朋友给个小街机,开机没有图像,扔了可惜,修理无图,改装无技术,求各位老师给点建议和指导。1,主板电路图,维修经验。2,如主板不能修理,机器里面装有游戏程序的SD卡如何在PC上运行。3,   摇杆按键,如何连接到PC上? 谢谢大家。

网友:
摇杆一般是模拟键盘。有个小软件设置好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
先检查电源 主板是否工作  SD卡上的游戏应该是在模拟器软件下运行的

网友:
这个貌似没看到摇杆的PC输出口,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开源系统,一般是4770CPU,现在最新的有3326 CPU,能流畅跑PSP,4770跑街机一点问题没有,摇杆是直接接主板上的,模拟器里面是开源设置的,摇杆如果要用PC上,需要一个卡,把摇杆的上下左右开关都接到卡上,卡通过USB连电脑再映射

网友:
这就是一台电脑,不过是加了摇杆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