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基础性的问题

楼主(2020-10-16):
做无线电实验, 没有磁棒, 事情就不好办, 您可别问我为什么没有磁棒, 因为我没条件购置 , 总之, 目前的状态就是我只有一根中波磁棒, 限制很多, 只好绕普通型的线圈, 现在向您各位坛友前辈请教基础性的问题: 线圈管用什么材料最好? 空心虽然好, 但是绕制还是比有线圈管的稍微麻烦一些, 那么, 除了空心线圈以外, 纸质, 塑料, 玻璃, 胶木, 这四种哪种相对最好? 预先感谢!

网友:
做个矿石机,空心线圈制作不需要磁棒,至于采用什么管子绕制,纸筒,塑料筒,塑料水管,陶瓷管,玻璃管都可以,实际上还是采用PVC管乖比较方便获得,至于性能有多少影响也不用纠结,乐趣就要制作中,经验也是在实践中摸索的。过于纠结材料的选择,就会失去原本制作的乐趣了。就象线圈用铜线绕制就行,就算用金线银线绕制又能怎么样呢。所以,一般的绝缘管原则上都可以用,只要不用金属管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 根据llllllxing和hanzhg所述, 我打算以"准空心"为主, 同时不排除其它介质. 好, 就这么办!

网友A:
可以试试脱胎花篮、蛛网式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脱胎花篮、蛛网式线圈。

好主意! 类似"脱胎花篮"的曾经搞过一个, 可是"蛛网式线圈"还真没做过, 好, 就是它了!

网友:
我不看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