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中华学习机CEC-I的修复

楼主(2020-10-16):
一台中华学习机CEC-I经常出现运行程序一段时间后死机,最近更是出现开机无声,显示24条白条,键盘输入无效,软驱无动作。有时偶然会启动,但大部分时间无法启动。从显示24根白条来看,为CPU 6502未工作(因为把6502拔掉后开机也是这样),用逻辑笔测试6502 40脚有复位信号,但6502的37脚无Φ1脉冲信号,测u17 4008的14脚有脉冲信号,巡线路查到U36 74LS02或非门集成电路发现第9脚为低电位,这个第9脚是通过上拉电阻3.3K到5V电源的正常应该是高电位,由于现在第9脚是低电位,导致13脚和CPU的37脚为低电位。把第9脚焊掉与线路板的连接,这时9脚恢复为高电位,机器启动,但运行程序时间一长仍会随机出现死机。后更换U36 74LS02集成电路后故障消失,运行程序2-3个小时也不死机了。终于修复了这台中华学习机。

网友:
CPU 6502未工作(因为把6502拔掉后开机也是这样),这个判断非常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