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元的预算请帮忙推荐配置攒台台式机。

楼主(2020-10-16):
不玩游戏。
平时逼格最高的运用就是Ug NX高级版本、Autocad高级版本、photoshop高级版本。
硬盘总共500g的7200转的机械硬盘就行了,硬盘一定要新硬盘。
系统win7 64位。
CPU要I5中端及以上版本。
内存尽可能大尽可能快。
要独立显卡。
电源一定要新的。
机箱不在乎。
配件尽量不考虑二手,如果可靠性和性能特别出色的可以。
显示器、键鼠、音响等不要,已有。
显示器、键鼠、音响等不要,已有。
显示器、键鼠、音响等不要,已有。

网友:
9、10代的I5别想了,随便配下4000以上

网友:
买个6代的I5,有BUG可以超频,当然不超频也行
显卡1050,内存DDR4 16G,估计差不多了

网友:
可以帮您推荐配置,但是这些预算肯定不够。现在安装WIN7系统最经济的用i39100F的cpu和B365芯片组的主板,便宜的话可以用七彩虹的主板,现在装机内存用2条8g的组成双通道,硬盘可以用普通串口的固态硬盘也比机械硬盘要好得多,显卡可以用AMD的READEN580或者nvdia的1650这类显卡,电源按照500W配置,散片的cpu还要配一个风扇。这些配件你可以从淘宝上面找比较便宜的,问题是你自己如果不懂可能会被卖家坑,还有你自己是否能够组装机器和安装系统?这些问题不解决你的想法是无法操作的。

网友:
机箱                150
电源        长城 GW-500SE 双卡王(400W)        165
主板        技嘉 B365M GAMING HD        499
CPU        酷睿I5 6402P 四核/2.8G/集显        459
内存        金士顿 D4/2666 16G        355
机械盘        WD蓝盘 1TB(WD10EZEX)        253
SSD        金仕顿 A2000 250G M.2(NVMe)        260
显卡        七彩虹GT1030 黄金版-2GD5V2        450
        合计        2591

实际看下来,好像1050的显卡都上不起,不过配电脑主板一定要好,显卡我觉得无所谓的
内存,你可以自己看,要不要降级,不过降级也便宜不到多少钱的
固态盘,如果你只装系统和少量软件120G就够了,没必要250的,这钱可以省
价格来源苏州佳通,全苏州电脑配件最低报价,自己去配的话不认识人,或者jd买至少多加个300以上
http://www.531mai.net/szjt.htm 附带链接,可以自己参考
另外,要用WIN7,你只能用老平台,4代的比较稳,9代说可以但很不稳没必要坚持果断WIN10吧

网友:
这个价位,还是考虑二手的吧。
因为用UG等设计软件,对CPU单核主频要求比较高,没必要追求多核,推荐主频3.6-4.2之间。
显卡、内存很重要,最好配P600及以上专业显卡,游戏显卡不推荐。内存最少16G以上,32G最好。
至于是用几代的CPU,这个价位8910代是不行了,可以选I7 4770,能找到不少2手的。i5 7500级别的二手机太少,性能也不见得比4770高。

网友:
还攒啥呀,我卖的原装全新联想的台式机也就这个价格。前天出了一台全新i7-6700,才2000元。

网友:
建议升级WIN10,新平台对WIN7不太友好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636784587352

看看这个链接,建议购买配置2,实际到手价2996.省去求人等麻烦。仅供参考。

网友:
看套餐2的价格。

网友:
win7限制了可选择的处理器和显卡,500G的硬盘也是鸡肋

Ug、Autocad、photoshop较新的都持支win10,

网友(2020-11-18):
菜鸟来学习了

网友:
这个价格,难度较大啊,处理器9400f,主板h310,8g内存,1650显卡,硬盘直接一个500g左右的固态搞定,

网友:
CPU i3-9400F             500多
主板 365                   600左右
RAM DDR4-8Gx2        350多
显卡    二手QUODRA  400左右
硬盘   SSD128G         200多
机械硬盘  希捷500G   300左右
自己加一下费用吧!

网友:
一步到位不后悔!

网友(2021-01-29):
懂二手的话可以选个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