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电源插座的负载工作指示,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20-10-17):
电源插座带开关和电源指示灯,但是无法判断是否有电流通过,看负载当然可以简单判断,但是最近遇到两个情况就无法判断,一个是200W的鱼缸加热棒,没有通电指示,不知道是否在工作。一个是电动车充电,是通过电线在屋外充电,里面看插座就无法判断是否在通电,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接触不好。
所以这两种情况都需要有个负载工作指示灯。
初步是打算串联个10欧左右电阻,并联个发光管,有电流通过产生压降,LED就会发光,但是这个电阻功率要求很大,放插排里面不安全。
然后又找个交流互感器,加上整流滤波电路带动LED, 通电测试1A以上发光管就会发光,还算可以。就是体积大点,一般插排改装不了。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弄个这样的指示灯电流表,不到10元,搞定了

网友B:
但是这个电阻功率要求很大,放插排里面不安全 ------ 串一个小型的电流表

网友C:
我曾经用收音机里的输出变压器改绕过一个互感器,可以判断有没有负载电流,可能LED电流太大一段时间后不亮了,可以装入插座里。

网友:
可以测出电热管的压降,足够大的话就能接LED了
不够大的话可以串联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用收音机里的输出变压器改绕过一个互感器,可以判断有没有负载电流,可能LED电流太大一段时间后不亮 ...

以前的老式插排内部空间比较大,现在的插排里面是整条的铜片,剩余空间很小,有个还是超声波密封的,不是普通螺丝固定的,实在不行只能自己弄个盒子自己做个插排了。

网友:
以前为了监视大门口的灯是否关闭,在线路上串一个小灯珠,记得当时用的小灯珠用的6.3V,灯泡25W。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电阻功率要求很大,放插排里面不安全 ------ 串一个小型的电流表

支持这个做法,串一个电流表!
再想省事,花二十多买个这。

网友:
漆包线绕线圈整流,变压器/互感器原理,

网友:
可以考虑电流互感器

楼主:
还想到个办法,就是不清楚能否长时间工作,用2个整流二极管串联,利用压降来点燃个LED,搭个电路测试下还可以。 交流是6.3V灯丝绕组,接个10欧电阻,实际测量电压4.6V,电流460mA
电阻两端波形还算正常吧。
改为1N5408 电流3A,负载功率600W ,用来指示小功率的设备还可以。

楼主:
可以把原来插排上的电源指示灯换成双色的,这样就比较方便了,通电绿色,负载工作后,变成红色或黄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想到个办法,就是不清楚能否长时间工作,用2个整流二极管串联,利用压降来点燃个LED,搭个电路测试下还可 ...

这方法应该可行,不过led只有1.4V吧?
另外接50hz阻抗2欧的电容串联200W电热棒,电容并联LED可以分压到1.85V正常发光

网友:
最最简单,电热棒并联100k电阻和LED
不过需要拆电热棒,接电热丝shang

网友E:
加热棒拆开,装颗小氖泡完事。

网友D:
1.6UF  400V CBB电容并联红光LED,串联电热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应该可行,不过led只有1.4V吧?
另外接50hz阻抗2欧的电容串联200W电热棒,电容并联LED可以分压到1 ...

谢谢指教,主要是想给插排改装下, 给电动车充电,电瓶充满时,电流很小,几乎无负载,这样可以在屋内就知道是否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几块功率显示成品插座比DIY的可靠,功能也很多,电压,电流,功率,时间功率因数,用电量全部都有。

谢谢指教,主要是想给插排改装下, 给电动车充电,电瓶充满时,电流很小,几乎无负载,这样可以在屋内就知道是否充满。LED指示的比那种功率表指示的更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棒拆开,装颗小氖泡完事。

谢谢指教,鱼缸加热棒是防水密封的,拆开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UF  400V CBB电容并联红光LED,串联电热棒上

1.6uf 的电容可能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加热棒是200W的,用功率表实际测试,工作电流96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1.6uf 的电容可能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加热棒是200W的,用功率表实际测试,工作电流960MA

和计算结果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鱼缸加热棒是防水密封的,拆开比较麻烦。

明白,那建议找一小段锰铜丝,再捣鼓个 OP 做采样、滤波、隔离、放大后驱动颗双向硅,最后接到彩色防水灯条一起放在鱼缸内做指示与景观效果用吧!
喔!...还有,这灯条估计要装个手动开关或定时器之类的装置,不然鱼儿夜间估计会疯掉的哈~

网友:
我用漏电开关里面的线圈加LED做空调压缩机的开关指示,就放在插座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这样的指示灯电流表,不到10元,搞定了

感谢分享资讯,现在这么便宜了,如果自己做插排,肯定会用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白,那建议找一小段锰铜丝,再捣鼓个 OP 做采样、滤波、隔离、放大后驱动颗双向硅,最后接到彩色防水灯 ...

这个方法很有创意,现在鱼缸的灯光和加氧泵是用一个定时器控制的,工作15分钟,停止半个小时。加热棒和循环泵一直是开着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想到个办法,就是不清楚能否长时间工作,用2个整流二极管串联,利用压降来点燃个LED,搭个电路测试下还可 ...

说到二极管方案,给你设计了这个电路:最上面的4007为三极管保护,300k电阻根据LED亮度要求设定,0.2-0.5欧姆的电阻根据电流和两个PN结电压差决定。
画图画的,见笑了。您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H:
曾经离开家到外地去,又怕外人知道家里没有人住。
用了半个半导体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铁芯,做了个电流互感器,次级电压调整到5V左右,整流滤波稳压后给一个小收音机供电,收音机常开着。互感器和电冰箱串联在一起,只要电冰箱运行着,收音机就响起来,半夜也是,但是收音机必须把音量调整得门外刚好听得清楚,以免太大声影响邻居休息。实际上,这个电流互感器输出的功率也不够收音机的最大音量。
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到二极管方案,给你设计了这个电路:最上面的4007为三极管保护,300k电阻根据LED亮度要求设定,0.2-0.5 ...

非常感谢,我找时间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曾经离开家到外地去,又怕外人知道家里没有人住。
用了半个半导体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铁芯,做了个电流互感 ...

多谢指教,这种方法利用手中现有材料,因地制宜也不错, 倒是让我想起以前看的一种控制插座,把电路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找时间测试下

额,4007为了保护LED用吧,防止插座接入大功率电器损坏13001的be结,基极可以增加一个几十上百欧姆的电阻。

网友I:
朋友:给您一个我设计的简易电路(适合较小电流或短时大电流),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给您一个我设计的简易电路(适合较小电流或短时大电流),请参考。

多谢老兄指教!  12楼的电路和你的类似,两个1N4007串联产生的压降就可以让红色LED发光了,三个估计亮度更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