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用于音响效果比较好

楼主(2020-10-17):
功率比较大(200W) 适合大功率功放和车机等
品牌ATX电源对中波干扰较少 给收音机用也行 (千万别用山寨ATX电源)ATX电源是功率大效果好的电源

网友A(2021-10-13):
那个说航嘉ATX电源里面有可调电阻的是打胡乱说误导人家新手的不懂装懂就有点贻笑大方了

网友(2020-10-17):
EMC波纹控制的比较好

网友:
方法不错,能够充分利用手中的闲置物件。

网友B:
揭开盖子调至14.5V
四声道车机,四音箱,最大电流达1.5-3A时,电压下跌至14.1.
1A以下时稳定在14.4V

网友C:
车机听FM真不错,就是好的车机不便宜。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特意买一个ATX电源用在车机好像是大材小用,  一般爱好者手里有淘汰下来的,——这就是废物利用了。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机的定位决定了音质不可能超过同价位家用音响,功能也许很强大,但也就听个响。

简单说吧 家用音响一般没有中波 车机有中波

楼主:
而且二手车机非常便宜 我买的这个是20元一个的 功能强大 音质也不是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玩车机家用,大众的RCD510,大众车机里音质最好的一款,淘宝价200多,打磨一番后感觉还可以,后 ...

这种车机都是基本20元一个 就是不好遇到合适型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揭开盖子调至14.5V
四声道车机,四音箱,最大电流达1.5-3A时,电压下跌至14.1.
1A以下时稳定在14.4V

请教怎么调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说吧 家用音响一般没有中波 车机有中波

车机的中波几乎一个台也收不到吧!? 只有调频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教怎么调电压?

揭开盖子,里面有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揭开盖子,里面有一个可调电阻。

谢谢。最多可调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谢谢。最多可调到多少?

没试,因为12V车机正常电压为14.4V,所以没有再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因为12V车机正常电压为14.4V,所以没有再调高。

哦。再次感谢。

网友:
我一直用台式机电源带车机

网友:
现在很多车换导航,换下来的车机还没用过的,这些车机很便宜

网友(2021-05-15):
引用 网友C:
车机听FM真不错,就是好的车机不便宜。

推荐指南者的,我用过。70多吧

不过我的电源用的接LED灯的那种大功率开关电源,有个atx的拆机取元件用了,,没想过用在车机上,
感觉损失几个亿

网友G:
这种买一个更好用

网友H:
请问;ATX电源用在大功率的车机上,ATX电源中的散热风扇必须用吗?有没有不用那个大风扇的?这样可以减小风扇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买一个更好用

还有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ATX电源用在大功率的车机上,ATX电源中的散热风扇必须用吗?有没有不用那个大风扇的?这样可以减小风 ...

那个风扇是对着散热片吹得  某些电源带静音开关 如果功率达不到满载风扇就不转  如果不带也可以改风扇接线来控制
机器满载不了电源 可以把风扇接在5V上 如果满载电源就把风扇正极接在12V上 负极接在5V上

网友:
就是体积大一些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A:
那个说航嘉ATX电源里面有可调电阻的是打胡乱说误导人家新手的不懂装懂就有点贻笑大方了

1.人家说ATX电源;没说航嘉,
2.有的ATX电源里面有微调,没见过吧。

网友:
按这么说在某宝上弄个服务器电源,岂不是更好?

网友J:
我现在车载CD机用的电源就是电脑ATX电源,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影响那么大,挺好的,我听不到什么噪声。CD播放FM接收效果很好功率也很足,AM接收就是用电池供电本身就有背景噪声比FM背景噪声大,再有我们当地的AM广播大部分是卖药的我也很少听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车载CD机用的电源就是电脑ATX电源,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影响那么大,挺好的,我听不到什么噪声。CD播放F ...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风扇是对着散热片吹得  某些电源带静音开关 如果功率达不到满载风扇就不转  如果不带也可以改风扇接 ...

讲得好,如果不是特意耳朵贴在ATX电源上听,是听不到什么声音的,因为ATX电源的输出功率没有全加载,没有什么噪声,而且现在有的功放机背面或侧面也有风扇。

网友K:
某宝上的拆机服务器用的1U规格12V 460瓦电源才30多块,这才是便宜量又足

网友:
引用 网友K:
某宝上的拆机服务器用的1U规格12V 460瓦电源才30多块,这才是便宜量又足

主要是就地取材,废物利用,减少成本,我用的是自己的淘汰旧电脑电源一分钱没花。

网友:
ATX电源空载功耗有6-10瓦。
自从买了功率计以后,就不再用ATX电源了,改用12V3A的开关电源

网友:
感觉怪怪的,电压适合车机用,但这功率有点大材小用,给功放用还得改,12V电压低了

网友(2021-11-14):
ATX电源对中波干扰小

网友:
下次,我撺一个试试,好机难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