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这几种块子哪种声音好些?

楼主(2020-10-17):
看到网上介绍初学者最好学习集成块的制作,我手头只有这么几种,想开始动手,又拿不准主意。

网友:
就看到一块TA7270。不好意思,是我网速慢,现在看到了。你百度一下这3个块子的PDF看看指标就可以知道那个好了。我觉得这几个半斤八两吧!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不过做个BTL输出的功放音质能好些。

网友:
还是觉得分立件线路好学

网友:
tda1521a最简单,音质功率能满足

网友:
我刚做了一个7270,音质还可以

网友:
垃圾汽车用块。
TA7270,小音量下听感松软,大音量下高低音都不行,就中音稍好。
TDA:稍好一点,总体声音有点发硬。

网友:
TA7270高音好点,TDA2009,7360低音好点,但后者灵敏度低,用电唱机需要加10倍放大器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感觉TDA7293音质不错;

网友:
这些差不多都是30年前收录机的功放块,按现在的标准就是能响。声音都不行,集成电路谈声音最低起点应该是1875

网友:
楼上所及几种芯片,当属TDA7293更为优异。还有TDA7294但前者在功率上更胜一筹。可在当年三星CRT彩电或CRT背投机上拆旧。

网友A:
7360吧,年份最近,技术最先进,全互补的输出级。另外两个年份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60吧,年份最近,技术最先进,全互补的输出级。另外两个年份太久。

我从【创新】声卡上拆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从【创新】声卡上拆下的。

最好从你有什么喇叭倒过来选功放IC这个方法科学点.

7270适合于小喇叭./只单声道5.8W

7360适合于低于4欧低阻抗喇叭,可出三个IC中最高功率/单声,近22W

2009A适合于阻抗8欧左右喇叭/为立体声,可用于比较高18--24V电源电压,这样声音极细致,为三IC之最.

但如不计较声音清丽,可用4欧喇叭有2X12W输出

声音好不好由喇叭决定,这样配喇叭己经把三IC用到极致了

网友(2020-12-26):
TA7270和TDA2009A年轻时都用过,7270高音好些音质好,2009功率大些。TDA7360没有用过看资料有些扯蛋的味道,14.4V20W.727013.2v19w。

网友:
7360第1,       7270 第2,    2009第3.       单讲音质。

网友:
我还是觉得TA7293差不多。

网友:
这几个都差不多,比较耐用,小音量失真小,音量大80%以上都在10左右。在收录机,大电视机,汽车收录机用的比较多。一般供电9-14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从你有什么喇叭倒过来选功放IC这个方法科学点.

7270适合于小喇叭./只单声道5.8W

感觉都不如LM3886,

网友:
三选一的话,就2009

网友:
这几个都没用过,以前做过一个4766和1875,最后还是喜欢1875

网友C:
以前做过TDA2009BTL,非常好

网友:
当然是tda7360了,最贵的就是它,声音不会差!

网友:
1875 资料多,板子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TDA2009BTL,非常好

老三洋收录机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其实可以网上买7293  ,不贵的!

网友:
集成芯片制作成本不高,建议都做一遍,反复对比,只有对比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就像宣传某品牌音响如何如何好听,当你拥有了反复对比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确有特点,但自己却不喜欢这样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