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另加变压器可变压吗

楼主(2020-10-17):
如图所示: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上再加上另一个开关变压器可改变原输岀电压吗?如果T4=2T3是不是电压也是V4=2V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加一个小小的变压器也不行?

以反激为例,开关管开通期间次级是处于断开状态,此时变压器只相当于一个储能电感。如果你在次级再加一只变压器,开关管开通期间次级就不是断开状态了,有了负载会影响初级电感量,而初级电感量是根本,它变了开关管原有的参数不一定能扛得住,可能烧管。
正激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使用这两种拓扑的电源,严格从原理上说您的做法不可行。

桥式到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原理可行不代表实操没问题。PCB设计时“次级--整流管--滤波电容”这个回路都想尽办法的减少包围面积、走线尽量短促,目的是为了减小辐射干扰。加个变压器,几条细长的飞线就把原设计者“苦心经营”的环境全破坏了,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在原输出端再续个DC-DC板,升压、降压怎么折腾都不会出大问题。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但是损耗会增加,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但是损耗会增加,不划算。

但如果原变压器输岀电压过低,而又不想重绕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如果原变压器输岀电压过低,而又不想重绕变压器,可以吗?

开关电源调整电压不是靠变压器变比,而是靠脉冲的占空比。可调的地方还有基准电压,但本质上还是占空比的调整。
你实在想这么做,完全可以,只是增加的这个变压器怎么来的?如果是自己绕的,还不如去改原来的变比,增加了还多了个考虑到安装位置的问题。
还是我上面说的,原理上说,如果是脉冲占空比无法调整得到输出电压高的原因,靠变比提高了电压,带负载能力反而会下降的。

网友C:
开关电源关注中,工作原理在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D:
反激的就不行,漏磁会让开关管烧掉的。
正激的也会让励磁电流加大,吸收电路容易烧。降很多功率使用或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调整电压不是靠变压器变比,而是靠脉冲的占空比。可调的地方还有基准电压,但本质上还是占空比 ...

一般小型开关稳压电源中有两个次级线圈。一个作为主要输岀提供输岀能量,另一个提供电压给电压反馈控制电路。但当主电路调低电压时另一电压也会跟随下降。如果此电压过低会使电压反馈控制电路跳出工作电压范围。电压反馈控制电路所需电流不大,这样做不知是否可行?重绕变压器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原设计输入电压适应范围特别宽的那种开关电源(只的是真正的宽电压型,并非桥式/倍压整流切换的那种) ...

谢谢!我需的是调低电压输岀。但另一线圈上的电压也会下降。我不想那电压下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关注中,工作原理在学习中,谢谢分享!

谢谢关注!我也在学习中!望相互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激的就不行,漏磁会让开关管烧掉的。
正激的也会让励磁电流加大,吸收电路容易烧。降很多功率使用或许可 ...

只加一个小小的变压器也不行?

网友F:
建议额外加一个DC/DC变换器达到降压又不影响全局的效果。

网友G:
可以使用,请注意外加电感励磁电感的设计。这在正规设计中也有此类电路,就是功率不要太大。

网友H:
淘宝搜逆变器,各种直流变220V的都有,价格便宜,关键安全很多电子产品折腾实际上只是爱好,但真要从安全以及投入的精力啥的,真的还不如买一个来的实在,毕竟不是相关产品维修工,一个学会了,可以靠这个经验回本

网友G:
另外请注意同名端的连接,尽量选用闭磁磁路磁芯,lp选长的,卷幅的设计有技巧。层数尽量少,这在日本的现场机器人传感器供电中是一种常用的方案。手头有几个样品,有空找到上照片。

网友G:
日本的方案是反激,(FLYBACK)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额外加一个DC/DC变换器达到降压又不影响全局的效果。

一、增加DC-DC电路会减少电路的效率。
二、最主要还是不想花钱,玩就玩手头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想降低电压的这路输出不是电源的主输出,那么最简单也最可靠的方法是在这路输出后面加一个三端稳压 ...

我要提高电压控制电路那一边的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反激为例,开关管开通期间次级是处于断开状态,此时变压器只相当于一个储能电感。如果你在次级再加一 ...

你说的可能有点道理!
那么整流后去除滤波电路后加升压变压器,行吗?
又或者改为倍在整流电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使用,请注意外加电感励磁电感的设计。这在正规设计中也有此类电路,就是功率不要太大。

这个有不懂!不会太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搜逆变器,各种直流变220V的都有,价格便宜,关键安全很多电子产品折腾实际上只是爱好,但真要从安全 ...

谢谢!我只是想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请注意同名端的连接,尽量选用闭磁磁路磁芯,lp选长的,卷幅的设计有技巧。层数尽量少,这在日本的现场 ...

那真的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日本的方案是反激,(FLYBACK)电源

我的电源也是反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