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平表MSA806RS图纸

楼主(2020-10-17):
求电平表MSA806RS图纸

楼主:
块坏了,想找电路图

楼主:
谢谢兄弟,机器图有吗?块买不到。用国产的2X16代换了。

网友(2021-05-13):
机器图纸我有,不知道你是用哪个国产2X16的替代了,替代后录放音电平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机器图有吗?块买不到。用国产的2X16代换了。

楼主是不是山水的机器?我已把周围零件卸掉了,只剩个集成快了,呵呵.

补充内容 (2021-5-14 11:34):
上图是我机器上的电平表的板块,可能也是集成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山水的机器?我已把周围零件卸掉了,只剩个集成快了,呵呵.

补充内容 (2021-5-14 11:34):

修好了。。。。。。。。。。。。。。。。。

楼主:
这块的通病

网友A:
还没有修好,你国产代替后LED灯还是用原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修好,你国产代替后LED灯还是用原来的吧

原机修好了

网友A:
请教一下,您的“原机修好了”是指把原机的电平表修好了?还是用了国产2×16的替换后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您的“原机修好了”是指把原机的电平表修好了?还是用了国产2×16的替换后修好了?

电平表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是电平表坏了,能不能请教你是怎么修好的,不是集成块的问题吗?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