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激电机发热厉害,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20-10-17):
是缝纫机的电机,工作还算正常,但是连续工作三四分钟就会发热冒烟。轴套加过油,整机也检查过,润滑都良好,应该不存在阻力过大的问题。
供电是脚踏调节的可控硅,最大电压在220左右,应该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20-10-31 19:18):
具体情况是越转越慢,转子发热严重。检测到换向器每两片之间都是20欧左右,定子两个绕组都在74欧,看起来都差不多,不像是短路。

补充内容 (2020-11-7 16:50):
即使空转也是同样,越转越慢,5分钟就会冒烟。

补充内容 (2022-6-5 12:16):
估计是转子可能存在匝间短路,由于万用表电压低没测出来。

网友:
很有可能线圈有匝间短路情况,

网友:
在这个坛里混的不会没有一个功率计吧?

从功率计看电机空载及负荷时的功率.应该一目了然.

记得好象家用缝纫机电机功率是150w吧?  有大侠知道的请斧正.

或许电机上有标.可细找.

网友:
清理换向器试试,里面可能有碳粉

网友:
在保证是电机额定电压且换向器正常的情况下若没换转子,八成有匝间短路?换了转子还有定子绕阻匝数多导致速度上不去的可能性,所以需要进一步排察。

网友:
测量一下空载电流吧。

网友:
这种情况说明电机已经坏了,如果电刷火花不大电机散热风扇正常很有可能是定子线圈问题。

网友:
这种串激式电机本来就适应于断续工作类电动工具使用,不能连续工作,但不至于工作三四分钟就冒烟,这种情况可能转子烧了局部短路,故障现象;旋转无力 ,冒烟,声音发闷。

网友:
串激电机发热,可能内部有短路

网友:
电机转子有短路

楼主:
具体情况是越转越慢,转子发热严重。检测到换向器每两片之间都是20欧左右,定子两个绕组都在74欧,看起来不像是短路。

网友:
电刷位置对不对,是不是少量的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