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收音头怎么维修,谢谢

楼主(2020-10-18):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收音头怎么维修,论坛买的组合机,到手发现摔坏了,经过简单的打理后能通电了,fm只能收到一个本地的强台,am一个台也收不到,fm收到的强台噪音也很大,没法收听。

网友:
清水直接洗个澡再用细刷子清洗后再热风吹干,看样子是建伍的机子上的板子,说下详细型号可以上网查到电路图就更好修了,现在是FM可以接收强台,说明无大问题。噪音大说明1265的中周电容变质了要更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晚上回去清洗一下试试,这是先锋组合机jx9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晚上回去清洗一下试试,这是先锋组合机jx910

型号不对,能否上个标牌照片看下才好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对,能否上个标牌照片看下才好帮你啊。

朋友型号是先锋CX-j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ult?what=pioneer+CX-J&kategoria=Audio&kat2=All,可以参考的电路图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
有强台说明基本没有问题,调高频头,调调中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