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0-10-18):
DIY收音机时不想用集成IC,更不想用现成的输入输出变压器绕制数据,苦于经验和资料匮缺,一直没能实现。现拜求万能的坛,希望得到坛里各位老师的指导或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
二十一世纪了,OTL电路它不香吗,非要用输入输出变压器?

网友A:
读一读《晶体管电路》,书里有。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一读《晶体管电路》,书里有。
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这样的资料不好找,现在的书籍都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根本无从下手,老前辈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还请发扬光大。

网友:
你是新来的,请到资料区版块寻找资料。前面有资深坛友告诉你找那本书,那里也有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晶体管收音机》外,还有些晶体管收音机原理及修理技术的书籍也介绍了输入输出变压器的设计与制作,你还可以参考《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集》中实际的品牌收音机提供的产品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绕制数据,那都是成品收音机的数据,已经过试验和实际制作应用的数据,是可供你制作收音机参考的珍贵资料。

网友:
找老书,记得里面的表格,按照3、4·5、6、9伏电压,不同输出功率,使用什么管(3AX31、3AX81)有各项相关数据。

网友:
第一变压器的变压比近似等于双边线圈的圈数比,第二阻抗比近似等于变压比的平方。为什么说是近似,因为存在各种损耗,同时线圈的阻抗随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又是非线性的,所以即使是设计的计算也不能保证没有偏差,所以要增加各种修正系数或者叫经验系数。变压器传输无法得到不随频率变化的传输特性,所以逐渐被没有变压器的放大电路取代。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不吝指教,学生不胜感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之所以想要自己设计计算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并不是不知道用集成度高,失真小,电路简单的IC,以及成熟的OTL、OCL分立电路,也不是不知道用前辈们实验的现存数据来绕制变压器,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享受。就像坛里不少高人时不时推出单管机、双管机、三管、四管机一样,可能性能远不及超外差,但却有别样的情怀,别样的喜悦。总之,谢谢你们!

网友(2020-12-01):
谢谢各位老师的不吝指教,学生不胜感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之所以想要自己设计计算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并不是不知道用集成度高,失真小,电路简单的IC,以及成熟的OTL、OCL分立电路,也不是不知道用前辈们实验的现存数据来绕制变压器,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享受。就像坛里不少高人时不时推出单管机、双管机、三管、四管机一样,可能性能远不及超外差,但却有别样的情怀,别样的喜悦。总之,谢谢你们!

从基础学起,一定有收获!

网友(2022-01-24):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不吝指教,学生不胜感激,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之所以想要自己设计计算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 ...

有同感,装过部分收音机,不说那个好,回过头来发现对输入输出变压器认识完全是模糊的,我也不是非要精通,就只是想明白一点。楼上几个推荐的书我刚买,还在路上。

网友:
需要提供电源电压、预计输出功率、预计频率响应(或说明是袖珍机便携机还是台式机)、铁芯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