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6k3p用作音频输出放大的各级电阻如何选择?

楼主(2020-10-18):
请教:本人diy一只高放、再生、低放三灯机,三级都是用的6k3p。用2200欧耳机收听,但音量不是很充分,因此怀疑低放6k3p用的电阻不合适。
目前数据为:乙电为210v,栅极电阻为220k,阴极电阻270欧,并联一只22uf电解电容。帘栅降压电阻为51k。屏极负载用的220/6v小变压器的初级,然后通过一只0.1uf电容接耳机。

不会上图,只好叙述了,不知我说的是否明白?
垦请老师们指导!🙏

网友A: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一看就明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高放、再生检波、功放三个管用同一数据肯定都有问题,高放部分如果是变压器耦合,阴极电阻300欧姆,并联电容0.1微法,帘栅极降压电阻30K;再生检波,阴极接地,栅漏电阻3M,电容250P,屏极电阻250K,帘栅极电阻1.5M。功放部建议分输出变压器次级接4欧姆电阻试试再说。

楼主:
感谢白居不易老师的关注!
怨我文字表达不清楚。
上述数据仅是音频放大级(6k3p)的,不包括高放和再生级。为了利用手头现有的管子,就暂时使用一只6k3p做低放(考虑到用耳机听,应该音量也可以)。
高放级、再生级工作基本正常。此贴仅求助音频放大级6k3p的数值。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白居不易老师的关注!
怨我文字表达不清楚。
上述数据仅是音频放大级(6k3p)的,不包括高放和再生级 ...

这东西我做过,记忆中用10k负载,其余与高放一样,有一瓦,可推舌簧喇叭有余。实际可看那本“三管收音机”有记载。

网友:
你把耳机去了,改用8欧喇叭放次级看看吧。如果你用2200欧耳机,改用220:48伏,耳机放次级。原因是,6k3要用约20k负载才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一看就明白是闭门造车的产物。高放、再生检波、功放三个管用同一数据肯定都有问题,高放 ...

是我看的不仔细。6SK7GT做功放,负载阻抗10~20K,可以用165mm的舌簧喇叭,用220V/6V变压器阻抗做输出变压器,初级通过0.1微法电容接2200欧姆耳机,阻抗不匹配,可在次级接8欧姆喇叭。

网友:
音量小应该考虑电路设计是不是最大功率输出,还有输出牛阻抗要差不多匹配才行。比如初级用20K,次级用耳机2.2K,这个电压比就是3,找电源牛应该用初级220,次级70V左右的牛才匹配。
另外6SK7做小功放,静态电流不能太小,200V屏压下,估计屏极电流应该在18-22MA,配合20K的牛,阴极电阻用120-140欧,调节帘栅压(150-200V),使阴极电压在2-3V即可。

网友:
实句老实话,拿6k3p做功放基本上可以瞎来,试算一下你要有一瓦输出,输入一、二伏间。这时柵负压3伏夠有余。而且在这区线性好,失真也小。但由于这是遙截止管,过高柵压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失真多些、功率小些而已。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几位老师的指导!学习了。
下一步就按照老师的办法改进电路。
再次谢谢!

网友:
如果是用2200欧耳机,可以直接做6K3P的负载,不用加输出变压器。

网友B:
爱好者老师说得对,高阻耳机直接接,不能串联电容,否则隔直流屛极得不到电,接入耳机注意极性,接反长期使用会退磁,用膜片试试就可以了。
顺便把才子老师的图截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爱好者老师说得对,高阻耳机直接接,不能串联电容,否则隔直流屛极得不到电,接入耳机注意极性,接反长期使 ...

其实是必须串电容的,不然很容易烧耳机,畢竟近20ma 电流对耳机而言太高了。

但如像樓主所言,一是变压器220端电感太低(通常只约5H,实际上要36H),二是2200欧耳机阻抗也太低(当年是串连,由4400並变串,成8.8k才行。

如想不改,学六十年代老师所言,只要把屏压改成100伏,屏阻即降到20k左右,降廉栅压,进一步降低屏阻。这時功率、放大率都少,但推2200欧耳机也许仍足夠。

详细可看图。

网友C:
6K3P做耳放应该可以。(我没做过)6K3P阳极功耗4.4W,变压器阻抗在20K以上,输入信号不大于3v,由于跨导2MA/V小,输出功率也应该不大。看图说话,欢迎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6K3P做耳放应该可以。(我没做过)6K3P阳极功耗4.4W,变压器阻抗在20K以上,输入信号不大于3v,由于跨导2MA ...

屏耗4.4瓦,A类33%,其实已有1.5瓦输出,要做一瓦不难。只是要把屏载、曲线、柵负压都计算请楚。

网友:
補充一下,用6k3p做功放,阴极电阻用500欧,廉柵压200伏,如你屏压只有210v,用15k,甚至可不用,直接接B电。

楼主:
谢谢多位老师的资料和介绍!我已经按照老师的方法进行了安装。结果是音质、音量都不错,符合自己的要求了。

网友:
能否把成果分享一下,我正打算重做一台这种机、满十二型。

楼主:
第尾才子老师:您好!感谢你的指导!
我不会在矿坛上发图。
我的接收机是用一只6k3p做调节高放,RFC(10mh)和再生级耦合,再生级也是6k3p,再生是利用管子的阴极产生正回授,调整帘栅极电压来调再生。低放也用了一只6k3p,屏极接了一只220v/6v小变压器(仅用初级),通过一只0.1uf电容接耳机。
按照各位老师的指导,自己感到基本可行了。接收中国之声和不少外台以及cw信号,音量可以,耳机放在桌上也可听得清楚 。
第尾才子老师:不知我表述清楚否?

网友:
楼主只用了变压器次级,属于感容耦合接的耳机。实际什么都不用改,将接耳机的0.1uF电容改3.3~4.7uF就可以了。
0.1uF电容对300Hz的音频阻抗是5.3K,耳机阻抗2.2K,大部分音频信号都消耗在电容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尾才子老师:您好!感谢你的指导!
我不会在矿坛上发图。
我的接收机是用一只6k3p做调节高放,RFC(10m ...

谢谢你,我会自己计算有关的数据的。至于手工,我看看自己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