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加装蓝牙电路板

楼主(2020-10-18):
想给电子管收音机加一块蓝牙板。老师们都是怎么取得供电?我想用灯丝电压整流滤波行不行?还有就是蓝牙是双声道立体声输出,是不是要搞Y型接法混合左右声道之后再接到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入插口?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一个振荡电路,对收音机中波段有影响。不过对电子管功放应该没有影响,两种电路的工作频段基本不会重叠

网友:
应该可以,电压符合蓝牙板要求,左右声道各串个小电阻并联,或直接并联。

网友:
可以搜索下论坛上的帖子,可以从功放管6P1的阴极电阻分成两段串联后直接取蓝牙的供电5V或3V,论坛上有人这样取电的,不用灯丝电压整流。

网友:
用个5伏充电器是最好的,这样没有干扰和☞哼☜声。

网友:
前些日子加装蓝牙,灯丝半波整流供电。

网友:
我的电子管功放蓝牙板就单独用一个5伏开关电源,简单省事。

网友A:
找个体积小质量好的手机充电器(我用的是苹果小块头的)220伏端焊线加套管接到电位器开关后面,USB线直接焊蓝牙板上,用热熔胶封一下,防止脱落,无干扰,无电流声。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其余的方法也试过,麻烦,有干扰。我是海燕322.

网友:
我用6.3v灯丝电源取电.整流稳压为5v.用在上海164上.效果非常好.但是同样方法用在红灯711-5上会有干扰.

网友:
现在蓝牙模块大部分是差动输出,如果共用电源会有共地噪音。可以买一个输出经过处理了的蓝牙模块。

网友:
买个单独的蓝牙接收器效果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老师的好点子,很有参考价值,矿坛热心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体积小质量好的手机充电器(我用的是苹果小块头的)220伏端焊线加套管接到电位器开关后面,USB线直接焊 ...

单独应小电源效果最好的,苹果华为小米大品牌的电源用个10几年没问题

网友B:
其实,非不得已还是不装蓝牙的好,还不如装一个高品质的插TF卡或者U盘无损解码器更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非不得已还是不装蓝牙的好,还不如装一个高品质的插TF卡或者U盘无损解码器更实用!!!

蓝牙连手机节目多一些。,。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安装【蓝牙】接收模块了,电子管收音机是单声道,蓝牙是5.0的双声道模块,用电子管收音机听音乐乏味儿!
不过,玩一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