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矿石收音机为什么要装电流表?

楼主(2020-10-18):
去旧物市场淘东西,主要是高阻抗头戴耳机或者636耳塞空气联什么的,看到便宜的舌簧耳机啥的也收手。一卖耳机半导体的老大爷问我经常来是找什么?我说找高阻耳机做矿石收音机,他告诉我说这个不好找,一年也看不到一个,不如买个微安表装矿石收音机好用,便宜卖我。我说装矿石收音机为什么要安电流表呢?
我是听矿石收音机,而不是看矿石收音机,就算看到了信号强度也没有用处。老矿石收音机哪一个安电流表了?当然喜欢做实验看看强度做记录啥的也没错,只是我觉得我肯定不需要,有声就听没声信号不好,天线耳机最重要。

网友A:
仅是为了观测信号强度或美观,在信号弱的情况下尽量不用,因为它能消耗少量电能。

网友B:
高灵敏度的电流表可以在调试时用到,比如天线长度,方向,线圈的位置等,比用耳机来听更直观方便,调整好了,可以旁路掉即可。

网友:
我那时玩矿机关键是没钱,没能力买个多余电流表安装上,有那个钱就不会玩矿机直接买个半导体收音机听了。

网友:
电流表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能够看到一个无源的收音机发生时电流表上指示,心里会很有成就感的。但是电流表(微安表内阻)会增加耳机回路的压降,耳机的声音要减小一些的。

楼主:
从实用角度,这个微安电流表连鸡肋都不如,但从实验角度来看,这又是现代矿石收音机的一种,比如调试矿石收音机时一般也是听到电台后用电池收音机找它的频率,够覆盖所需的频率就好,而直观看电场强度又不如听耳机灵敏,所以在实际使用中无用。但是现代的矿石收音机也不会真有人通过它听新闻什么的,只不过就是玩玩而已或者实验。那么加入微安表就有必要了,其码听到的电台知道电流多少,另外装在现代矿石收音机上还有科技感。不然也实在没有可以给矿石收音机升级的地方了。我为什么不喜欢加电流表呢?因为我认为越简单的东西效率越高,本身矿石收音机的信号能量就太弱了,没必要再复杂化了,仅是我个人的观点,喜欢加电流表的我也不反对,玩玩乐乐呗。

网友C:
矿石机是不是装电流表,完全看自己喜好,从来没有人严格规定过,装有装的用处,装装样子也用过,实验测试也用过,如果不同的地方的各自收听,收听声音大小没有办法客观表达,有个电流表,大致来说,如果矿石机的的电流指示差不多,那么可以理解成听起来的音量大小也差不多,这样更方便比较收到的信息强弱的直观表达,另外可以大致指示极限的收听情况,一般情况下,电流在1UA左右就能觉察到有电台,只是声音极小,基本上可以说是能收到电台,听到声音,但内容听起来极费劲。如果电流达到3UA左右,则属于音量较小,但内容听得比较清楚了,只是听时间长了费力,如果电流在5UA左右,则音量感觉小一些,听起来没有那么吃力了,如果电流10 UA左右,则音量虽然不大太,但就跟收音机音量调小了差不多,听起来就不太费力了,如果电流达到 20UA左右,则感觉音量在耳机里还可以了,有一种听收音机的感觉了。如果音量达到50UA,则音量听起来就跟收音机差不多了,在信号更强时,可能达到上百微安和毫安级别,所以,玩矿石机的为了相互交流比较收台情况和信号强弱等有一个参考的表达。如果只是说收到的声音是响还是多少响,那只是个主观的听觉,旁人也没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有了电流指示大小,只要用过电流表的人,就会有相同的感受了。电流表装不装不影响玩的乐趣,从来就没有人说过一定要装电流表,矿石机论坛也没有讲过 类似的话,装与不装,主动权完全在于自己,所以,既然发贴问了为什么要装,我就适当举例说明了一下用途之一,电流表有一定内阻,接下会有能量损耗,一般在是表头两端接入一只电解电容,起旁路作用,让音频信号通过,这样大大减少因为表头内阻造成的能量损失,也可以在完成测试后,把表头的两端的短路开关短路掉,这样表头内阻造成的影响就消除了,另外表头短路也能表头起到保护作用,在运输和搬运过程中,可以对表头起到保护作用。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石机是不是装电流表,完全看自己喜好,从来没有人严格规定过,装有装的用处,装装样子也用过,实验测试也 ...

肯定不纠结,因为我不可能装电流表,但是你说的有道理,只是说了声音大小收台多少,确实没有电流表直接,更有利于爱好者之间交流。

网友:
哈哈哈,有它没它一样听。
俺的矿石机“叽里呱啦”播了20多年了。
从2-3个台听到6-7个台,再听到现在(中波)只剩2个台,几乎让卖药的霸台了,反正不用电俺也不听让它卖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灵敏度的电流表可以在调试时用到,比如天线长度,方向,线圈的位置等,比用耳机来听更直观方便,调整好了 ...

老师的建议提高了我的兴趣,今后做矿机也想接个电流表测试用。不知下图这种电平表可用吗?按本帖里的电路连接可以吗?

网友D:
呵呵,人家是想推销电流表滴!

网友:
这个想装就装,不装也行,没有定性要求,装它只为看看信号强度大小,心中有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人家是想推销电流表滴!

老师,我只是想装矿石机刚好有一个旧电平表,见到本帖讨论内容就想利用。因没有电流表的知识才想请教一下,望能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师,我只是想装矿石机刚好有一个旧电平表,见到本帖讨论内容就想利用。因没有电流表的知识才想请教一下 ...

不清楚你电平表的灵敏度,记得看到做过的成品,好像用的是50UA的电流表,如果是普通的电平表,灵敏度太低,需要加放大电路,这样就复杂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调试用,可以直接用万用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电平表的灵敏度,记得看到做过的成品,好像用的是50UA的电流表,如果是普通的电平表,灵敏度太低 ...

谢谢老师解答,知道电平表灵敏度低不适合装入矿机测试用。如用万用表测试也是接在本帖电路电流表位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师解答,知道电平表灵敏度低不适合装入矿机测试用。如用万用表测试也是接在本帖电路电流表位置吗?

表头接入方式,有串联式和并联式,串联式中表头两端并联一只十到二十微法的电解电容,这样对音频信号有旁路作用,音频信号基本上从电容上通过,通过表头的主要是直流信号。微头容量的选择,如果主要观察微弱信号为主的,就选择50UA 100UA的表头,如果主要考虑强信号观察的,容量可以选择适当 大些,如200UA,500UA,等,同时可以在表头在安装一个短路开关,不观察时,把表头短路掉,这样因为表头内阻的影响就消除了。
      并联接入法,是将表头串联一个较大的电感,然后是输出电路并联,也可以理解成跟耳机并接,由于接入的电感较大,对音频的阻抗很大,通过表头也主要是直流信号。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
     采用表头观察的另一个好处是在环境噪声较大的情况下,耳机听不清楚时,通过表头观察更方便,不受环境噪声影响,量程较小和较灵敏的表头,可以在人耳还听不到的情况一下,就能有显示电台信号。所以,是不是要用表头,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而不是盲目跟风或盲目抗拒,不用走极端路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头接入方式,有串联式和并联式,串联式中表头两端并联一只十到二十微法的电解电容,这样对音频信号有旁 ...

谢谢老师详细指教,对我帮助很大。今后装矿机试试。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20-12-27):
如果只是一般性的听听矿石机,不装微安表也行,但如果想进一步调试或改进,增加接收效果,特别是增加了一些调整电路之后,每调整一下,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都会影响接收到的信号的增减,最直观的就是看看表上的信号强度,那就一定要装一个,不然怎么判定改进的效果呢?另外,从可玩性和辨识度考虑,装上一个表也是爱好者们喜闻乐见的!楼主您说对吧?

网友(2022-04-08):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想装就装,不想装就不装,自己的事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表头接入方式,有串联式和并联式,串联式中表头两端并联一只十到二十微法的电解电容,这样对音频信号有旁 ...

IIIIIIxing版主说得好!刚看到这个旧帖。正巧我在二手摊子上买了一个微安表,准备加入电路。版主的讲解真是时空跨越的及时雨----2020年的云到今天给我下了及时雨。串联接入,并联接入,学习一个了。至于楼主被推销的电流表好用不好用那倒不好说,不过打个比方说,矿石机加电流表的作用就好比五灯机的“猫眼”,不要猫眼一样收音,为什么还要加“猫眼”呢,一为好看,二为调准,但五灯机功率大自然好办,矿石机就那点微弱的能量,一直接入肯定没必要,那就按IIIIIIxing版主的建议,加一个短路开关,调准了以后一短路,嘿,一定是棒极了!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C:
矿石机是不是装电流表,完全看自己喜好,从来没有人严格规定过,装有装的用处,装装样子也用过,实验测试也 ...

版主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IIIIIIxing版主说得好!刚看到这个旧帖。正巧我在二手摊子上买了一个微安表,准备加入电路。版主的讲解真 ...

和猫眼的比喻好!

网友:
除前面大家的体会外,我认为微安表可以帮助矿石机寻找弱台,有一定内阻的电流表与那只电解电容并联后可能还有一定的班尼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是为了观测信号强度或美观,在信号弱的情况下尽量不用,因为它能消耗少量电能。

这个 图片 解说的挺 清晰的。谢谢上图。

楼主:
确实看个人喜欢,但是我不会装的,因为矿石收音机书里的电路图上没有一个带表的,表的灵敏度也不见得好过耳朵,但是我也不反对别人安装,只不过我追求简单和高效率。

网友:
用处很大,比较台强弱,比较不同检波元件,,,虽然包含了其它因素并不单一,但只要想比较什么,就有用。爱好者大多都会有比较不同方式的爱好。

网友:
70年代装第一台矿机时,穷得很,好容易攒钱够买最贵的高阻耳机,再攒钱买矿石、单联电容、漆包线,那个时候也还不懂,假设真的懂要使用昂贵的微安表,也没有那个能力买。
现在是身上揣着满口袋的钱,想搞研究的,当然就真的不在乎那几十块钱了。

网友G(2024-12-05):
电流表调试时用一下,做好了用不用看个人爱好,看着好看就用,如果怀旧就别用了,50年代初那个年代电流表昂贵,基本没见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流表调试时用一下,做好了用不用看个人爱好,看着好看就用,如果怀旧就别用了,50年代初那个年代电流表昂 ...

我用电流表主要是帮助寻找弱台。

网友:
用同一个电流表在不同的线路测试,马上就能知道哪一个线路设计更合理、效率更高!光靠听音响比较优劣误差太大了。

网友:
此一时彼一时。几十年前装矿石收音机是作为收听广播的实用工具,当然没有必要装微安表头了。21世纪玩矿石机的目的是怀旧及竞技,当然很需要微安表来量化接收效果。如果只是听广播,是不必装矿石收音机的,矿石收音机已没有任何优点,从前唯一的不消耗电力优势已不复存在,手机用一天的电量,足够矿机这种音量的收音机用1年。

网友:
淘宝红包44c2 50μA 1.5级表头8块17和8块24买了2个,85的2.5 级或更小的表头还便宜一点,44表头是分界线。这个东西和音响界的调音前级一样,有喜欢的也有当毒药的,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C:
矿石机是不是装电流表,完全看自己喜好,从来没有人严格规定过,装有装的用处,装装样子也用过,实验测试也 ...

请问接入电流表两端的这个电解电容是多大的,有具体参数吗?

网友:
当年我连万用表都没有,假如能得到一个uA表头、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先做一个简易的三用表

网友:
我用电流表寻找信号最强点。现在白天能收到的电台只有一个,信号在6-20微安之间(白天晚上差别很大)。我试过几种电路,选择了调感方式(可以做的很小)。推拉磁棒不容易找到谐振点,用电流表就容易多了(电流表外接)。矿石机响了几年了。电池用来比较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