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JVC功放问题,谢谢

楼主(2020-10-18):
货场搞来的一台JVC功放,看成色不错,通电没任何反应,估计是供电问题

  本人菜鸟,希望各路大神直接,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自己先查电源部分,一点点儿查过去,一定要有耐心,会有所发现的。想一下子就找出问题所在,天王 ...

耐心是有的,关键是老弟我技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不要慌,问题不大。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只懂个皮毛,简单一点的我能处理,稍微复杂一些,我也没那个能耐搞

网友B:
我看电源部分,好像缺元件,可能是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电源部分,好像缺元件,可能是修过的!

哥们你说的是不是这里,你一说我就看了一下,好像是

假如像你说的。这怎么弄?把整个电源部分换了?

网友C:
可以正反面对照后把电路图画出来分析,或发上来大家帮助分析,直至有了标定输出就可以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正反面对照后把电路图画出来分析,或发上来大家帮助分析,直至有了标定输出就可以试验了。

谢谢谢谢,改天我拆下来看看,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弄不好直接废品收购站拉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块小板,看上面的痕迹,不像缺配件,先查一下,电源线,小变压器,带散热片那三端。上面有电压没!不要 ...

谢谢,估计我搞不定,真心感谢大家这么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可能带遥控的,看见有待机变压器.检查变压器是否断路,通天检测变压器次级有没有交流电压,很好查的祝 ...

谢谢,明天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查1号.量一下上面有电压吗。220V/12v

好的,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F:
这类早期音乐功放电路都大同小异,基本包括面板切换按键和后面音源输入、输出接插口,音调调节,功放,喇叭保护,电源这几块。

看你发的图片,两个变压器。估计大的应该是功放正负双电源,输出电压多在40伏上下,一般都不带稳压电路;小的变压器估计是前级带稳压供电部分,输出电压应该在12—16伏间,看不到桥堆、大滤波电解和退偶电容?

音调调节电路多是无源的,包括等响、高低音、均衡、音量这几块,出故障几率很低。不过这类机器在电唱机输入接口都用上了运放,这是因为唱机输出只有十几mV,电平太低。

最难搞的是功放部分,都是采用直接偶合且直通喇叭,采用甲乙类放大,静态电流很大,通常在几百mA,你这机器估计输出功率在八十瓦以上。一定要参考电路图来测试各点电压,否则功放对管静态电压不平衡,或者双声道之间静态不平衡,喇叭保护电路启动就不出声了。

这类机器不需要拆电路板,把底板拆开就能维修。

还是找电路图吧,对照测试各点静态,没有电路图即使抄板,你也不知道各点电压是多少,直接偶合电路前后牵连,要判断故障点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早期音乐功放电路都大同小异,基本包括面板切换按键和后面音源输入、输出接插口,音调调节,功放,喇叭 ...

大师说的太专业,我说真的,我基本也听不懂啥,我就是个小白,不过还是真心感谢您耐心的解说,再次再次感谢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你说的是不是这里,你一说我就看了一下,好像是

假如像你说的。这怎么弄?把整个电源部分换了?

搞清电源的图纸,装上也许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清电源的图纸,装上也许能成功!

图纸应该去哪里找?我想问一下就这么个情况,估计拿到修理铺修一下,需要大概多少费用,太贵就不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纸应该去哪里找?我想问一下就这么个情况,估计拿到修理铺修一下,需要大概多少费用,太贵就不修了

你这个机器,如果在我手里,没图也肯定能修好,就是电源坏了,被人修过,拆了零件,又没装,这种最易修,花费不多,就是人工费!

零件在旧功放上拆,不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机器,如果在我手里,没图也肯定能修好,就是电源坏了,被人修过,拆了零件,又没装,这种最易修, ...

旧功放我有好几台,现在就开机没反应,我估计也是供电问题,如果花个三五十我直接给人家修了,我自己也没多大能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替代法  开机的一般3-5v    后级你用12v     一般可以查出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刘老根加分,楼主的修好了没?

还没弄呢,今天忙了一天,明天试试看

网友H:
第二张图上的型号看不清楚,再来个型号图,查电路图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二张图上的型号看不清楚,再来个型号图,查电路图帮你搞定。

好的,非常感谢,等会我看一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喜欢就先把电路板洗干净再说,接线细节拍照存档,拆板+洗衣粉+大量清水+一个月晾干再研究复活。

这么麻烦啊,估计我没那个耐心,不过还是很感谢论坛这么多高手指点

网友:
有人类历史以来的怪贴,经历了许多天,发了不少贴,奖了很多次分数,但到目前

    还       是    无    人    知    道    机    器    型    号--------------------虽然师傅己教了很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