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电压比标注的高了

楼主(2020-10-18):
各位大佬好,请教一个问题,变压器输出标注33.4v,实际测量42v,100v的变压器,保险烧了,直接接的,有问题吗,会不会烧了后面的东西

楼主:
忘了说了,双电压的

楼主:
是变压器里的保险烧了,直连的,应该对电压没影响吧

楼主:
回楼上前辈,稳压器电压108吧。错插了巿电,烧了保险,之后跳过保险直接连上了,电压输出高了不少,以前没量过

楼主:
高了4v多,双电压近9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前辈,稳压器电压108吧。错插了巿电,烧了保险,之后跳过保险直接连上了,电压输出高了不少,以前没 ...

应该没问题,如果不放心可以空载接电一段时间,试试变压器是否发热严重。

网友:
保险烧了线圈就保住了,再有空载电压会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前辈,稳压器电压108吧。错插了巿电,烧了保险,之后跳过保险直接连上了,电压输出高了不少,以前没 ...

废了

网友:
空载电压是会超出标注值,带负载后会下降的,加上现在的电网电压在230v左右。

楼主:
如果输入电压为标称值的话,那很可能初级线圈匝间短路了

楼主:
输入108伏,输出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