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运动相机为电子放大镜目镜相机。。

楼主(2020-10-18):
交易板块发一个电子放大显微镜卖贴,没想到那么火爆,眨眼就快卖的就剩下一个了,看来如果在上几台,应该还能卖完,主要是咱卖的便宜,同样的东西,淘宝上咸鱼上都得最少五百起底了。。售卖中间,窜出来一个坛友想自己改装相机的,好吧,正好手中还剩下一个上次改装剩余的一台相机,就在折腾一遍(上次改装忘记拍全照片了)多拍几张照片给坛友瞅瞅。

原本想发DIY板块了,想想还是在这个板块发吧,虽然别人是拆,咱是改,但是基本都差不多,以拆为主,话不多说,请各位看官往下瞅。。

其实所谓的改镜头座很简单。只要保证要改的座和原本的座保持同心位置,保证焦点位置不变,那就算完美改装了,,当然了,既然改装了,使用的镜头可能也不同,比如用C口定焦的和调焦的镜头,焦点要求就不很一样,定焦的镜头用到改装的镜头座,如果焦点不准,图像肯定不能清晰出现,而调焦的,可以牺牲焦距改变焦点位置,以达到清晰显示。还有一种远心镜头,因为本身焦点就是那种超长的,所以焦点不准(通常是增加了)对远心镜头来说,无非就是物距缩短一些,而不影响清晰度。。

改装很简单。拆掉上盖,找到合适的座(这个相机用CS座安装在上盖上,焦点正好是C口焦点)然后准确切割之后,把镜头座粘上等待牢固即可。。此处无需过多文字描述,混数码的都懂。。

因为这个相机的CCD是和主板分离的(大部分运动相机的CCD是做在主板上的)如果要改C口,就必须移动CCD到镜头座,但是因为CCD部分的排线太短了,只能延长一点,上次改装的时候,是直接排线焊接延长的,但是因为排线的塑料薄膜基底,焊锡很容易就把薄膜给融化了,焊接出来的效果极其难看。所以这次用排线座。这样就好看多了。。而且还能延长的更长。拉出相机外面都可以。。本次延长五厘米,使用一个排线座。。各种方便。。焊接用脱焊手法,上面松香就不清洗了,还能保护电路板。。

原镜头和镜头座,锯下来保留方形部分,正好可以卡到C口座里面,这样就更省事了,把上面两遍的『耳朵』去掉。然后修正好了之后。503粘好即可(千万别用502,那个胶干燥的时候,会出现白茫茫一片,极其难清理,已经有过一次镜片『起雾』的问题了,清理了好长时间,非常的费劲)

装好之后,仔细看看CCD。呵呵。上面锯末(镜头座胶木的)还有其他落灰。。必须清理一下,然后翻出来单反的那套清理工具,一通整理。好了。。终于干净了,赶紧给座上先扣个防尘帽,好了。收工了。。

图片有些乱。有些自己脑补可好?

--------------可耻的分界线-----------同时点我进入电子放大显微镜售卖贴---------------

相机原本的样子

开膛破腹,电池已经失效了,扔掉,在说改装了之后也没它的容身之所了。

准备的东西,CS镜头座,排线和排线座(此机用24针排线)主板左边那个宽排线是后面显示屏的线,,右边那个立着放的是无线图传,链接手机用的板子。

装好CS座正面,

反面,右边贴片下是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CCD最简单的固定,用一块木板挖个合适的槽,放进去正好。

CCD排线放大看。。间隙0.4毫米

焊好排线座的样子。。

检查有无脱焊。。

压上延长排线。。

在仔细检查一遍,防止返工。。

都做好了。检查一下。CCD上面是否有灰尘。。

然后就是。。果然。。。。密集恐惧症的估计会忐忑。。

有灰尘咱不怕。清理工具拿出来两样就搞定了。。是不是很干净?

这是CCD一个角,透过玻璃窗,能看到里面的晶片一部分。

安装到CS座上。。

上电开机。。完美。自己给自己点个赞。。

全部安装起来,里面没有电池的位置了。。原本改这个就是为了改成电子放大显微镜用的相机的。。所以会直接供电,电池有无均可。。至于说为何用运动相机改,为何不买成品,因为全网上找HDMI高清输出的显微镜相机,均在300起步,这种运动相机据说保证参数1080的,而且还是HDMI输出,所以就用这个改了,总之吧,一个字『穷』闹的。。

找个放大镜头装上试试效果。。

还不错的样子。。这个用8寸显示器拍照的效果。。

搬到32寸显示器上在试试。。嗯嗯。。金手指比烟都粗壮。唉。要是有几根那么粗的金条,谁还费劲巴拉的改装这个啊。直接买买买买就好。。

扣上防尘帽,收工了。。

底部

底部

楼主:
辛苦编辑上传半天照片。结果一发布,全部不显。只能用外链。。safari浏览器真的不受待见。。

网友:
楼主真是构思巧妙,好手艺,赞!!!

网友A:
真不简单,图像还挺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简单,图像还挺清楚。

据说是1080的。。实际肯定达不到,但是也应该有900左右吧。。不过用来看电路板元件什么的。清晰度足够了。。

网友B:
我也改搞个用。这镜头是什么 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搞个用。这镜头是什么 镜头?

齐焦放大镜头啊

网友C:
有个一样的运动相机在吃灰,带wifi功能,就差你前面那个镜头了,求推荐

网友D:
手艺不错,还能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一样的运动相机在吃灰,带wifi功能,就差你前面那个镜头了,求推荐

淘宝上有卖,想便宜的,就普通放大镜头就可以,从几十元到上百的都有,如果想玩那种改变放大倍数,又不用改变物距的,就买齐焦镜头,从三百到三千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不错,还能无私分享

我这其实就是穷,否则见到喜欢的直接买买买即可,或者定做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不错,想法很好,效果也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