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制作的微型胆管FM高频头PCB

楼主(2020-10-18):
出差空闲时间全部用来画图了,高频放大使用6J1B,本振和混频使用美制6021,为了配合微型管,可变电容用有机材质的,原因是空气微型可变电容太贵了,按陈老师方法制作了微型中周(还未调试),PCB板尺寸65mm*75mm。待PCB中放调试正常了再启动制作该高频头,在此期间请各位老师对走线把把关,希望能一次成功。

补充内容 (2020-12-5 23:26):
7楼补充实物图。

补充内容 (2021-5-20 07:16):
20楼更新。

网友A:
创新、探索、走别人未走过的路,一概支持!但用管选择不是大众化的,可能会应者聊聊,但愿虑者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新、探索、走别人未走过的路,一概支持!但用管选择不是大众化的,可能会应者聊聊,但愿虑者多余!

6021高频管,二手15元一只,价格还是比较大众的,只是玩的人少,实际效果应比十几块一只的国产6n21b好,再说后者目前也很难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的高频电路印制板是大面积地包围点、线线路。

的确看到不少高频电路板是铺铜的,但刚找了下相关图片,发现电路与铺铜间距较大,不知道这个与频率是否有关,担心电路与铺铜距离太近产生寄生电容,反而影响稳定工作。

楼主(2020-12-05):
这两天抽空把实物做出来了,还没有时间调试,工作忙,估计还要等几个月了

网友:
便携式胆调频有希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看到不少高频电路板是铺铜的,但刚找了下相关图片,发现电路与铺铜间距较大,不知道这个与频率是否有 ...

这要分情况。如果是接地铺铜与电源线或直流信号线之间的间距,只要满足绝缘间距的要求就行。如果是接地铺铜与射频信号线之间的间距,在信号线很长(判断标准是信号线总长度达到信号波长的数量级)且有标称阻抗要求(例如天线输入端的阻抗要求是50Ω或75Ω)的情况下,信号线的线宽和信号线与铺铜的间距都有严格的要求,要满足信号线的特征阻抗等于标称阻抗,二者既不能太宽也不能太窄。一般信号线线宽越宽,与铺铜间距越小,特征阻抗越低;反之,特征阻抗越大。具体值可以用Si9000这个软件来计算。如果高频信号线很短或信号频率比较低(判断标准是信号线总长度<信号波长的/10),只要接地铺铜和信号线之间的间距大于信号线的线宽一倍以上,且PCB的基板材质是FR-4,信号线和地之间的分布电容影响就可以完全忽略不计(请参考PCB布线设计的3W准则)。有了大面积的接地铺铜可以大大减少高频辐射干扰,降低地线阻抗(射频电路的地线阻抗要求越低越好,所以都是就近接地),提高电路稳定性,减小信号噪声,特别是两条高频信号线之间的接地铺铜可以起到隔离串扰的屏蔽去耦作用(例如射频输入信号线和本振信号线之间有了接地铺铜就可以基本消除二者不需要的相互耦合)。UHF和微波电路都普遍采用这样的设计,VHF和HF电路这样做也有很多好处。

网友C:
还有中放为什么不用微型管?FM中放不用加AGC,完全可以用6J1B。就算要加AGC,也有6K1B和6K2B这种微型遥截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分情况。如果是接地铺铜与电源线或直流信号线之间的间距,只要满足绝缘间距的要求就行。如果是接地 ...

谢谢讲解,这方面知识欠缺,索性就不铺铜了,再说本来脚距就小,只有2.54毫米,手工制作电路板已有些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中放为什么不用微型管?FM中放不用加AGC,完全可以用6J1B。就算要加AGC,也有6K1B和6K2B这种微型遥截止 ...

因为制作中放的时候还没想用微型管,做这个微型管高频头电路也是参考别人的,用手里有的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讲解,这方面知识欠缺,索性就不铺铜了,再说本来脚距就小,只有2.54毫米,手工制作电路板已有些难度 ...

2.54mm的引脚间距不算小,跟引脚间距只有0.5mm的TSSOP或TQFP贴片封装的芯片比起来已经很大了。当然,你是自己手工加工PCB,板上的走线都是手绘的,加上没有阻焊漆,所以无论是引脚间距还是走线间距都很难做得像工厂制板那么精细。其实下次可以试试热转印纸,把AD、Cadence、Pads等EDA软件画好的PCB布线铜箔图样打印在热转印纸上,再把热转印纸贴在敷铜板上用热风枪吹一吹,布线铜箔图样的油墨就被印在敷铜板上了,干了以后就正常蚀刻铜皮。做出来的PCB精度比专业厂加工的差一点,但比手绘的高得多。这样你就可以加上接地铺铜,只要铺铜和走线的间隙设大一点就没问题。

楼主(2021-02-11):
更新一下进度,工作生活繁忙,只能一个月抽空弄上个把小时,这段时间把本振调整好了,试验了4种规格的线圈和不同的电容组合,终于把本振频率调到了合适的范围。接下来准备调整混频部分,手里有各种仪器,目前住的房子小,仪器都收起来了,懒得搬来搬去,脑子里构思了一套不用仪器完成胆调频调整的方法,每次只调整一个变量,适合像我这种的纯业余爱好者低成本折腾,待实践成功分享给大家。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做微型管高频头,高放用的是6CW4,变频60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做微型管高频头,高放用的是6CW4,变频6021

高效,说干就干

网友:
这个是真正的花生管

楼主(2021-05-19):
转眼间又过了半年,因为实在是比较忙,一方面是家庭工作所累,另一方面是兴趣临时转移,今晚空闲,看着半年前调了一半的板子,又想让它出声又懒得摆摊,最后咬咬牙拾掇起来,花了大概一个小时连线,调微调电容和线圈,调中周,目前所有强台都收到了,音质虽不是太好,但总算没有烂尾,以后有空再做细调吧。

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有机可变电容在调台的时候中段部分频率会跑掉,手一离开就好了,给调台造成不便,之前单独调本振的时候没这个问题,请有经验的老师帮忙出出主意。如果这个问题解决,该高频头将是非常廉价的高频头,全部成本只要三十几块钱,电子管成本占了大半。调试工具也仅用到一个感应频率表头(调本振)和一个集成块收音机(用来取中频信号初调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