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架电子管再生式中短波两管机。

楼主(2020-10-19):
前段时间刚做完了一只电源变压器,立马就上机弄了一个星期终于完成了一架中短波的再声机。檢波用6J1,輸出用6P1。电源采用4007倍压檢波。在二楼阳台外拉一根4米5的简易外接天线,能收到南通本地三个台,江苏台,及一个中央台,张家港台音轻!要将再声调到适当也可收听。经调试完成后各台分䣓清楚不串音。声音响亮!短波白天只一个台!夜里就多了但是音量不足!如果采用可以调节再声的电路那么短波可以满意收听。现附上电路,及实物图。望各位高手指点能提出更好的建议!使电路的效果能有更好的提高!主要是指短波段还有待提高!附图

网友A:
60年代我就做过电子管再生式中短波两管机。单管直流电子管1K2再生式中短波两管机。用高祖耳机收听。调【再生】强度的用一个可变电容器。啾啾的电台叫声至今令人难忘!一副室外天线和良好的地线非常重要。
有时间做一台,回忆一下那个玩再生收音机的年代!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棚架是废旧PCB上剪下来的?

是的。放便快速的就可以利用。应急时十分方便!謝謝关注。此机还有不足之处,应該还有改进的余地!

网友C:
天线线圈也是自制的,太强了

网友B:
搭棚架是废旧PCB上剪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线圈也是自制的,太强了

謝謝关注!也是废物利用,是电工穿线管外径16毫米,仿336绕制!不过外接天线的线圈和再生线圈可以在管上移动,可以调节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年代我就做过电子管再生式中短波两管机。单管直流电子管1K2再生式中短波两管机。用高祖耳机收听。调【再 ...

前辈说的不错。我们都很留恋过去的时光!在那个年代要做这个两管机还真不容易!器材难找,经济也是有限。所当年能有这个机子是很有面子的。但放在现在就不标什么了!这个机子还有改进的余地,6J1做成可调增益的,那么再生就可以调节。这样短波可能性能可以有所提高。謝謝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不错。我们都很留恋过去的时光!在那个年代要做这个两管机还真不容易!器材难找,经济也是有限。 ...

我的手头现在就有6J1  6J2  6J5  6K4 ...6J4P...
现在做一台电子管再生式中短波两管机的材料我都有,冬天不出门有时间的话就做一台,玩一玩儿,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放便快速的就可以利用。应急时十分方便!謝謝关注。此机还有不足之处,应該还有改进的余地!:hands ...

很好的废物利用思路,做实验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废物利用思路,做实验不错

其实隨手可以利用的材料有很多!有许多配件只要选用得当,经过DlY有些功能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约而不简单   区区几个元件居然做出了两个波段。请问短波的频率覆盖大约是多少?

我是参照简单交流收音机书中的参数,稍作变动,估计如果6J1改成增益可调的情况下短波覆盖的范围,约在5到15兆周左右

网友E:
做得漂亮,这才是玩收音机的最高境界!

网友F:
做得不错,看似很简单的东西还是,没想到还是两波段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漂亮,这才是玩收音机的最高境界!

不能这样夸奖!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仿制的东西。自己只是爱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得不错,看似很简单的东西还是,没想到还是两波段的机器。。

:谢谢你的支持!也是瞎玩一下!人老了总是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六几年大队的支书家里有直流再声机!心里很眼红,可是没器材也没钱!后来还是支书讲弄半导体好!想想也是,电源方便器材也有机会。于是买了一本少年半导体收音机书。从此步入了无线电!但是从来没有忘记过电子管!前些年经商时手里有钱!买了不少电子管。够我玩到眼睛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支持!也是瞎玩一下!人老了总是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六几年大队的支书家里有直流再声机!心里很 ...

与我有类似经历。当年下乡因为小时候玩过矿石机和半导体,正好有一个机会去了电子作坊(村办的企业)周围都没有这样机能的人,当地人把我当成宝了。白天做舌簧喇叭(家家户户挂的喇叭盒),晚上就帮别人修理半导体收音机,都记不清修理过多少部收音机了。。

网友G(2021-09-07):
楼主是我南通老乡,有几台机子,南京放不下,拉回南通了,五一回家看爹妈,捣鼓了一下其中一台带磁棒的,只能模模糊糊收一个中波。在南京小区里面都收到最起码5-6个台。于是觉着南通估计没有中波了。看来错了,国庆回去拉根临时天线看看。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我南通老乡,有几台机子,南京放不下,拉回南通了,五一回家看爹妈,捣鼓了一下其中一台带磁棒的,只 ...

没问题!在磁棒天线线圈上端接一根拖线就可以了!串一只50P以下的电容。我在金沙南6公里。乡下!市镇居民楼没试过。可能接个简易天线也行!

网友H:
帘栅极固定电阻換成电位器,可能对提高灵敏度和音量有些帮助,可以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帘栅极固定电阻換成电位器,可能对提高灵敏度和音量有些帮助,可以一試.

你的说法是对的!肯定比固定的要好。因为可以起到调节再声强度的作用。值得一试。

网友H:
祝你成功,玩得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祝你成功,玩得快乐.

好的!也祝你快乐。年纪大了消磨时间还可以有发现。比去打牌好多了!

网友I(2022-03-22):
楼主真是个高手 机器还用着吗?

网友J:
很不错的实验,有空整理一下,再生可调配好外壳就更好了。6P1屏级电压120V偏低或是有些电台音轻的原因...。

网友:
以前的说法叫2灯机,因为这个管不是玻璃管,而是里面有几个管子,因为二极管、三极管、四极管、五四极都可复合成一个玻璃泡(通常一灯),如6U1、6A2、6N1、6N2、6G2、6H2...等收音机常用的复合管(里面两只管子,国外还有里面3只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是个高手 机器还用着吗?

自从聊天板块仃止后已有许多天未来坛中逛了。今天见了几位朋友的来贴,回复有些迟了。希望大家愿諒。机器做完后其实也不常用!主要也是一时兴起,寻找那个年代的回忆罢了。 平时听的是一台晶体管的老调感式汽车收放机改装的收音机。调频台有二三十个。音质也很理想。理在中波台干拢多,台又少。节目不如调频台!那台电子管2波段的机子只是䣓一段时间通下电。中波有六七个台很响亮的。但短波要每个台都要配合调再声。不过也只有七八个台能够收听。夜里多一些。不过随着电离层的反射有时响有时会声音轻。这机子性能比不上外差机的。只是玩玩过手瘾而已。谢谢你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管黑猫白猫,弄响再生机就是好猫,

谢谢你的鼓励。其实玩再声机也就是个情怀。性能肯定比不上外差机。但是真正挖一下再声机的潜力。还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不错的实验,有空整理一下,再生可调配好外壳就更好了。6P1屏级电压120V偏低或是有些电台音轻的原因...。 ...

谢谢你提供的改进方法!确实6p1用120屏压太低了。待我再找一些数据将短波一并改进一下,看看这个机器能不能再有更好的性能表现。

网友:
这个是交流机,应该属于三灯了!

网友L:
麻烦楼主说一下中短波线圈的绕制数据,谢谢

楼主(2022-04-25):
引用 网友L:
麻烦楼主说一下中短波线圈的绕制数据,谢谢

朋友,你好。这几天有事,没能及时回复,希望能原谅。今天将两个线圈的制作方法向你作说明。线圈的管架,是采用阻燃绝缘pVC电工套管。外径是2公分或者1点6公分都可以。中波线圈的数据是:如果用外径二公分的管子,那么长度为6公分。而且要在外面精细制作三个可以在上面移动的小套管。活动套管的厚度约为3毫米左右。自下而上依次为,一,天线线圈,绕250圈。线径,0点09。内1,外2。二,调谐线圈,绕145圈。线径0点12。内3外4。三,再声线圈,绕60圈。线径0点12。内5外6。再声线圈的焊点放在线圈上部。天线线圈和调谐线圈的焊点放在底部。室外天线接1。2和4连接后接地。3接360空气连。6接屏极。5接短波天线的再声线圈。因为中短波的再声线圈为串连状态。可以滑动再声线圈与调节线圈之间的距离来适应再声的大小。短波天线:外径是2公分长度为6公分。分两段。调谐线圈绕14圈,间隔1点5毫米左右固定。再声线圈也做个可以滑动的套子。用0点12的线绕20多圈。视情况增减。接线方法也是从底部向上依次是调谐线圈:底2上1。再声线圈下6上5。2接地。1接外接天线。6接中波再声线圈。5接可变电容器用来调节再声大小。可变再声电容器一端接地。具体接法参照线路图。可以自行调整。如果用外径是1点6毫米的套管。各线圈参数少许增加一些即可。玩么!自己花点时间试一下。一来二去就知道了。不难的。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谢谢楼主这么详细的解说,辛苦了、仔细收藏,认真阅读

网友:
在麻烦楼主把线圈绕法数据画个图看着方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