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66表头开路

楼主(2020-10-19):
请问朋友们,我买到一个ZC66兆欧表,表头开路,不知道用500型的表头动圈替换行不行?谢谢!

楼主:
就这个表,外形和500差不多

就这个表,外形和500差不多

71年产的

71年产的

楼主:
请知道的老师回复一下。

网友A:
看外观,不是用500表改装的,就是用外壳改的,最好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观,不是用500表改装的,就是用外壳改的,最好打开看看

里面我看了不是500型哪样的,有个像变压器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我看了不是500型哪样的,有个像变压器的元件。

MΩ表需要高压,一般都是逆变出高压来测量电阻的,那个变压器应该是升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Ω表需要高压,一般都是逆变出高压来测量电阻的,那个变压器应该是升压变压器

对的,我看到有个帖子说就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B:
下帖可参考

为了那只点亮的氖管——ZC66型电子兆欧表的改修 - 〓仪表工具专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148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帖可参考

为了那只点亮的氖管——ZC66型电子兆欧表的改修 - 〓仪表工具专区〓

感谢回复,马上去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