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随想

楼主(2020-10-20):
按照业余的说法,(对比市电来说)开关电源都是用高频“交流电”工作,形象比较为拉锯来说,反激方式是“单人”拉锯,其他方式的是“双人”拉锯,之所以反激方式不如正激LLC等功率大,就好像如单人拉锯就不如双人拉锯做工大吧;

网友:
正激反激都是单人拉锯,不过反激变压器兼职电感了,半桥全桥是双人拉锯。
对应的磁芯磁化曲线在一象限和一三象限,磁芯的利用率不同导致同样磁芯大小对应不同功率输出。

网友:
比喻很好理解也很确当。

网友:
好像不是这样理解
反激是开关管通的时候,次级整流管不通,次级负载此时只靠滤波电容供电;开关管关闭时,电感内的能量续流,使次级整流管导通,电感中的能量传递给负载.
正激有点像普通变压器,开关通,整流管也通,能量传给负载;开关管不通,能量靠次级第二个电感续流继续流动.
其实正反激效率都不是很高,因为变压器只用到一个象限,需要退磁.磁芯利用率低
推勉也是像变压器,不过一推一勉,同时起到退磁,磁芯利用率高很多

网友:
反激的工作方式相当于要把能量送出去,得先准备一个水桶(反激变压器,本质上是电感),先把水放到桶里(开关导通,储能),然后再从桶里倒水出去(次级二极管导通,能量释放)。水桶大小和反复进水倒水的频率决定功率大小。

网友A:
开关电源真的是易懂难精,越关注越感觉有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真的是易懂难精,越关注越感觉有深度.

开关电源感觉奇妙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