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60V的铅酸电瓶车充电器怎么修改成70V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0-10-20):
找到个这样的60V铅酸电瓶充电器,现在输出是69V,请问怎么改成73V输出的锂电池充电器啊?百度了下要划断一条主板的线,从三段式变成二段式,然后修改431后的某个电阻,主板图附上,麻烦有高石指教下怎么修改?本人电路图看不懂,实际动手能力有.谢谢啊!

另外这个输出电容是100V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在某个位置加个可调电位器,变成可以**V到100V之间可调电压的充电器呢?最低和最高电压可以调到多少呢?这个变压器上标示是60V50A是表示什么意思?主板上标示的又是4860,是不是标示48V和60V通用主板?

网友:
大多数电动车锂电池组充电电路在锂电池均衡保护板上,只要找个电压高于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并且可恒流的直流电源就可以给电池充电。而铅酸电池组无任何电路板只能由充电电源内部控制了。

网友:
1除了改浮充电压。基于功率固定,2调高截止电压,3调低限制电流,

网友A:
   你的是20串铁锂电池73V。你的这个AH的充电器有7--8A的电流,改电压取样调整在73V不是问题,60V的水电池充电器是60--74伏。30AH(充满73V)容量以上可用,但是你的充电器从图上看不咱的,牛和散热器都是缩水版。芯片的最高频率决定牛的大小,7--8A电流及功率要相应得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20串铁锂电池73V。你的这个AH的充电器有7--8A的电流,改电压取样调整在73V不是问题,60V的水电池 ...

就是看到这个充电器充电电流应该比较大,所以才想改,不然我都懒的改,买成品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看到这个充电器充电电流应该比较大,所以才想改,不然我都懒的改,买成品算了

     3842PWM+358运放的板子很成熟了,象你要改的是电压微调,电阻一个就成了。恒流说句不好听的话和限制在某电流值差不多,电压近规定值时电流自然就变小就叫恒压,也是恒流恒压,到是要注意358的电路结构。转灯风扇恒流有1/2的LM358也可,看原板电路的情况而定,能不改的就不动,脉冲就不要了,锂电就是锂电不是水电池,自放电很小,单个锂电铁锂3.65V就满了,放着也是3.65伏。锂离子4.2伏(4.25V)也满了放着也是4.2伏.没到饱和慢慢来就会充足。你的情况UC817一半到一次侧可以不用看他,恒流恒压都走UC817那门里进。TL431和UC358和谐了就好,初次用自己的充电器有担心,到了73V就是不转灯,可能是73.1--73.2V,金贵的电池会夭折吗?其实是还没饱,拔下量下电压72V多,就象13串的三元电池54.6伏,充了55V就炸啦,鬼知道。上张图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PWM+358运放的板子很成熟了,象你要改的是电压微调,电阻一个就成了。恒流说句不好听的话和限制 ...

我动手能力有,但看不懂电路图,在另外一个论坛有网友回复我说这样改,你看行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动手能力有,但看不懂电路图,在另外一个论坛有网友回复我说这样改,你看行吗?谢谢

可以升压调节。

建议:不拆除下偏置电阻在下偏置电阻并一10k电阻,你的电压肯定升高了。同时在二个上偏置电阻中选一个电阻较小点的电阻上并10K电位器,这样安全些,先什么都不拆吧。

网友A:
如果电压还没达到73伏,选更大阻值的电位器替换10K电位器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还没达到73伏,选更大阻值的电位器替换10K电位器调节。

请问下,按你说的这样改,可以降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按你说的这样改,可以降压吗?谢谢

     改变上偏置电阻大小(下偏置电阻固定阻值)上偏置电阻最大值时,上偏置电阻调小降压,反之。上偏置电阻不能(不得)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上偏置电阻大小(下偏置电阻固定阻值)上偏置电阻最大值时,上偏置电阻调小降压,反之。上偏置 ...

谢谢你的指导,晚上回家按照你的方法试试..那再请问如果要改转灯电流的话,是改哪个电阻呢?改多少阻值的电位器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晚上回家按照你的方法试试..那再请问如果要改转灯电流的话,是改哪个电阻呢?改多少阻值的电 ...

如果电压73V充电,恒流电流会有此充电器的设计值出现,充电完成,电池充电电流小于此充电器的设计值,此充电器就会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上偏置电阻大小(下偏置电阻固定阻值)上偏置电阻最大值时,上偏置电阻调小降压,反之。上偏置 ...

昨天晚上按照你说的改造了,

首选按照你说的那样改造,只能68V到76V之间调压,但我想电压能在56V到80几V之间调整.

后来我直接把并在下偏置电阻的10K电阻去掉,在上偏置电阻并的10K可调电阻,现在最低电压倒是到了56V左右,但最高电压只能调到60几V.

现在麻烦能指导下,我在哪里加电阻或加多大的可调电阻,变成可以从50几V调到80几V之间可调输出电压?谢谢

网友A:
好相是原来是70V吧,在下偏置并10K电位器(调到最大10K并上),上偏置还是原来的,微调10K电位器看输出有多大,首先电解电容和安规电容(矫正电容)不知有没有安规电容的,此二电容的耐压值有100V及以上,调到90多伏,关机测下10K电位器目前的电阻值,用同阻值(测到的阻值)的固定电阻焊好并在下偏置
电阻上,用100K的电位器并在上偏置电阻上调节,可能可以从50--90伏之间变化,50--60伏之间可能会闪灯,电压不稳。60---90伏不会有问题。高电压时恒流还会有原来那那么大,但充电器过载了会损坏充电器。如果非要50--90伏用,改变电源管的启动电阻,启动电阻拆除,在3842芯片的7脚与地(5脚热地)之间接24V辅助电源24V1A就好,辅助电源的电源(辅助电源220V输入端)接在哪个400伏的电容器二端,最低可能可达到30---90伏之间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相是原来是70V吧,在下偏置并10K电位器(调到最大10K并上),上偏置还是原来的,微调10K电位器看输出有多 ...

谢谢,你真厉害!!等空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