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好电源

楼主(2020-10-20):
工作需要买了个电源,发现这个电源质量,做工非常好,改成维修电源0一120Ⅴ可调,电流0一6A可调

楼主:
板上有两个2.54的座子位接可调电阻就可以调整电压和电流了,风扇也是智能的随输出电流改变转速

楼主:
辅助电源芯片Vip22.电源主芯片uC2525BN,电流电压检测LM358,都是比较常用的IC

网友:
这家公司也有可调电源卖,估计搞了套公板的,要可调就做可调,换个电阻上去就是一般的开关电源

网友:
这电源能有700W?

网友:
给点相关搜索词,某宝找不到

楼主:
淘宝上搜120Ⅴ6A电源,品牌的超伦电源

网友:
关键是价格!
改电源的,都是为了省钱

楼主:
就是这个,电压还是比较稳定

网友:
175啊,不便宜

网友:
有哇!我手里还有一块1200W的,比巴掌大一些。散热有风扇。

楼主:
现在的电源都小型化了

楼主:
500W的电源

网友:
真的很小,还有中服务器刀片电源也很小

网友:
艾默生的3200e才多大,3200w了。

网友(2021-01-20):
这个电源还可以的,手上也有一个24v30a的,想请教您具体是在哪个标注位置装可调电阻调电流的,多少k电位器合适这样。然后我这个可以改成60v12a的吗,谢谢

网友:
200块钱太贵了,不买。

网友:
这电源比成品可调便宜,比改装电源贵,性价比没有通信高,不知质量咋样,低压 高压会不会炸鸡

网友:
波纹多大呀老师

楼主:
没有测过,想纹波小还是用变压器

网友:
这玩意儿一点也不便宜快两百了

网友(2021-05-06):
这电源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