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完整包装和说明书的MF78万用表

楼主(2020-10-20):
老邻居清理旧物我捡了一块87年的万用表,整体保存完整测量精度视觉上基本看不出误差.上图

网友:
这个表的市场反应不好,是因为外壳的颜色是绿色的,给人的感觉不可靠。

网友A:
那两只可调电阻就是偷工减料的典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只可调电阻就是偷工减料的典型

这是当年最廉价最低档强电工用表,玩电子管晶体管它不行。

网友:
少见,做收藏品吧

网友:
这个表的做工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档位开关,是正规的做法.比起上四的MF386的印板开关要好的多。用的线绕电阻也比较多。

网友B:
这表我曾经也想买。后来再看到南京表的刻度盘,就没有买的冲动了。。。。。因为MF79的关系。楼主看下,电阻档的20-0显示范围内精度咋样?想知道是只有79才有问题,还是南京的表都有这问题。谢谢!

网友:
精度虽然不高,内部做工也谈不上多好,说明书整的挺大片的……
保存的还不错!

网友:
用料大多还可以,做工看起来差了些。

网友:
保存状况不错,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我曾经也想买。后来再看到南京表的刻度盘,就没有买的冲动了。。。。。因为MF79的关系。楼主看下,电阻 ...

使用精度0.1级的电阻箱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精度0.1级的电阻箱测量

谢谢朋友的测试,请看此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帖子中提到的表其实是块MF79,我在本坛其它贴也看到过同样的疑问,也是南京表,同样在20-0刻度之间误差大(电阻档刻度和上海4表区别很大),但是相同的区域电压电流档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推测是表头的刻度,最后南京表都出了。手头的MF10型表的精度要比楼主这个高。另一块500型精度不如10型表,但是也是不错的,就是线性差。

网友C:
这种成套的表。我们这地摊多的是。要价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的测试,请看此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76008&extra=&p ...

看你这么认真,我也仔细找了一下误差的原因:
1、电阻无穷大校准有点误差(一条线),仔细校准
2、电阻零点校准有点误差,发现和直流250刻度不在同一条直线上!
3、转换开关电阻增大.反复旋转摩擦。
再测量,都准准的压在刻度线上了.(由于很准就不上图了)
前面的第3条很关键,开始没有发现,是在x1K档位时发现指针总是晃动才想到的。
而第2条,跳零点向左偏一条线后就都准了。
猜测,电阻零点向左偏一点,可以抵消掉表笔的电阻影响。
期间看到中心电阻的误差都比较大还专门打开测量了内部电阻,也都是准确的。
表的刻度盘没问题,电路和元件也没问题。至此可以不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成套的表。我们这地摊多的是。要价50元

一帮老朽,就是在玩历史(旧货)时才能找到存在感!
既然是玩(发烧),性价比就是次要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帮老朽,就是在玩历史(旧货)时才能找到存在感!
既然是玩(发烧),性价比就是次要的了。

我今天也测了手头的表 。是随机找的电阻,指针表的值和精度是“读”出来的。将就看吧。
MF82是1987年购买的表。按照FLUKE校正过了。原来误差太大。
可见10型表真是可以的。90年代中后期的,全是色环电阻
500HA的表线性度比较差,是内磁的,也是90年代中后期的

网友B:
忍受不了500HA表X1档最大8%的误差。调整了,现在降到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忍受不了500HA表X1档最大8%的误差。调整了,现在降到3%

不要再纠结于指针表了,只能当古董去欣赏,尤其是测量电阻.毫无优点! 如果是测量动态的电压电流还有点用.可是和示波器一比又没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再纠结于指针表了,只能当古董去欣赏,尤其是测量电阻.毫无优点! 如果是测量动态的电压电流还有点用.可 ...

我比较懒,除非必须,我一般不用示波器。就用指针表 ,因为用了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