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35型万用表校准

楼主(2020-10-20):
      今天将表拿到计量单位验表,直流50微安不能满度,差半个小格左右,低于校准值,误差在1%内,测试其它各档,普遍存在这个偏差,计量单位只检验,不调整,回来后看说明书直流系统调试:可在50微安电流档进行校准,调节RW3可变电阻,使仪表指示值与标准仪表值相符合......,此后,用并联接法校对75mV,  调节RW1可变电阻使仪表指示值与标准仪表指示值相符合......。
     请问大家三个箭头指示哪个是RW3、RW1、另一个应当是RW2。

网友A:
从上至下依次是:直流校准电位器,75mv校准电位器,交流校准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至下依次是:直流校准电位器,75mv校准电位器,交流校准电位器。

谢谢回复,找时间再去一趟,

网友B(2021-03-17):
内部和老35无法相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和老35无法相比。

日常使用精度好于其它万用表,比如常见MF500、MF47等等,表盘大,视野宽阔。
内部和老表没法比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用色环电阻新表价格1千元左右,按照老表工艺,价格估计2、3千元,这样的价格普通使用者能不能接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常使用精度好于其它万用表,比如常见MF500、MF47等等,表盘大,视野宽阔。
内部和老表没法比的,原因 ...

都是吹出来的,用色环电阻这表新表批量成本也就一百多,里面就一个表头和互感器工艺复杂些,占主要成本,其他外壳结构件电阻电容什么的,量产条件下根本不值几个钱,即便用老工艺也贵不了太多(绕线电阻量产也就一两块一个),1级指针表用0.1%精度、温度系数100ppm左右的电阻就绰绰有余了,能贵到哪去?

网友:
老35很多都是线绕电阻,老表70年代大概280-300元。

网友(2021-08-14):
矬子里面拔大个,这表已经是现在生产的所有国产表里的王者了

网友:
35表的外壳和里边的大支架太不结实 支架板几年以后老化太快

网友(2021-09-22):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21-11-10):
35表,早期产的还行

网友:
羡慕有好表的

网友B(2023-02-08):
请问表几年校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表几年校一次

一般来说没问题就不用校准。我没有35。我以47为例。认为简单测量基础档的电阻以及50微安满偏(误差±0.5%)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表几年校一次

每年一次,或者重要应用前。

网友:
现在有数字表,重要应用都要两表齐用。但是以前没有数字表的时候也是一样用指针表,所以不必要非常在意。不发现大的误差基本不需要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