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个最简耳放,声音还很好。

楼主(2020-10-20):
买不起好耳放,只好自己做, 马云家买了个30W的150V+6.3V变压器,2套EI22*35的Z11变压器铁芯,自己做牛。设计参数是初级3000,分三层每层1000.次级818圈分4层,第一层8欧用0.44的线,第二层0.35 加到32 ,3层0.27到64 第四层0.21抽150最后300。计划是细细叠绕,层层加纸,绕完第二层,整个人都不好了,记得乱绕的分布电容小,我这个是三极管接法,对分布电容要求小,对漏感还勉强,于是后面都是乱绕,导致差点绕不下。完了找个铝盒子把电源外置,因为耳放对噪音极其敏感,外置电源有利于改善噪音,灯丝也用直流点灯。输出变压器也用马云家的牛罩盖上遮丑。先接8欧的到音箱,测了一下,大概有0.6W的音乐功率
上耳机声音就不多说了,跟网上枪文里形容的差不多,我就不复制粘贴了。

网友A:
参考进修老师的电路,给6J9加上负反馈试试。

网友B:
九脚管座是没有固定环吗? 安装的有点特色

网友C:
效果最好也简单的是PCL86,一个管子一个声道。
奥菲斯几十万的耳放用的就是这个管子,现在一个才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进修老师的电路,给6J9加上负反馈试试。

改天试试反馈的声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6N1声效更好一点。。

试过的,最先还是八脚的6N8P,不太喜欢那个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脚管座是没有固定环吗? 安装的有点特色

呵呵,最先开孔是八脚管,用6N8P和6P6P,然后才换的这个九脚的6J9,所以做了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最好也简单的是PCL86,一个管子一个声道。
奥菲斯几十万的耳放用的就是这个管子,现在一个才几十块钱 ...

是手上正好有这个管子,没有刻意去买。

楼主:
拍照时插的6N1,感觉6N1低频很好,细节不太到位,最初做的时候是大八脚,用过6N8P   6N5P   6J4P  6P9P  6P6P  一路折腾下来,最好听的是6J9-6J23-6P9P

网友:
6P9P外观不好看。

网友:
前苏联的6n9c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