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自制的电路板不好焊,要怎么处理才行?

楼主(2020-10-21):
自己尝试用雕刻机刻了块小电路板,可是焊接的时候,焊锡很容易粘在一起,体验实在太差了。

请教怎么才能让它好焊点不粘连呢?

网友:
很简单,把铣刀直径加大一点就ok了。

网友A:
不能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就否定雕刻机制板。首先设计印制板走线焊盘布局需要改善。其次雕刻机主轴转速需要提高以减少毛刺,,步进速度也降低下以保证雕刻质量。制好的板子冲洗干净同时细砂纸稍稍打磨下,晾干后涂上一层松香水。业余条件下,多试验几次并加以改进吧。我曾用业余自制雕刻机刻录过电路板,刻板,钻孔,开槽等一气呵成还是很好用的,就是有点用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看你嘴炮了,此帖说的是雕刻机刻电路板,你扯什么工业制版,你咋不说光刻机弄到5nm呢?

  ...

我一开始就一直这个观点(不如工厂制版或者常规自制),自己去翻记录

如果你觉的雕刻机能雕的多好,请上一张你觉的满意的效果图,让我见识一下,这不过分吧, 东一句你不懂西一句你不懂, 除了lz外半张图都没看到,呵呵

网友:
现在自己DIY电路所制作PCB板的常规方法大概有热转印、感光法,雕刻法,再有就是交PCB厂打样几种。我二十多年前制作PCB板用油漆描,烘干再腐蚀,缺点主要精度不行,线路大小不一,对于现在多数用贴片元件不适用了。曾经有一种1mm宽的黑色胶带根据线路走线粘上胶带后腐蚀,不怎么好用。后来有了热转印和感光法,其实我在用油漆描线做PCB时就有成品的感光板卖了,不过价格对于当时来说算是很贵的,伤不起。热转印是我最常用的一种,热转印做得好坏要看打印机和碳粉的质量,还有转印时技巧。以前有台惠普6L打印机质量很好,制作成功率就很高,0.5mm的线路一般都不用再补画,反而线宽大、面积大的就会有沙眼要用油性笔补画才行。后来6L坏掉后用其他的打印质量不够好,很多线路都得补画增加工作量,腐蚀时还要看火候,腐蚀剂淡了增加腐蚀时间,碳粉泡久了会脱落,影响质量,严重的还没腐蚀完细线已经腐蚀断了,热转印腐蚀后的线路有毛刺感。感光法我陆陆续续试过多次,制作繁琐,用到的化学品多种,要把控好曝光时间,腐蚀、脱模、钻孔工序较多,反正我是一次没成功就放弃了。我现在主要是用雕刻机雕刻PCB,用AD9设计好PCB导出gerber文件,用CopperCAM生成刀路(钻孔很多时候对不准,需要调整,不怎么好用),再用candle雕刻(自带找平功能),之后就该干嘛干嘛,就等机器完成。可能上年纪学懒了吧,因雕刻法主要工作都是坐椅子上在电脑上操作完成就可以了,不像热转印那么复杂,打印、再转印覆铜板,修补线路,守着腐蚀(还要接触化学品),清洗刮掉碳粉,钻孔等一系列操作。感光法就更繁琐。雕刻机只是更换雕刻线路、钻孔、切割的刀具,其实钻孔和切割可以共用一把铣刀,换一次刀就可以完成线路雕刻,钻孔和切割边沿了,其余在电脑可以搞定。刚开始接触雕刻机可能要废掉10块或以上覆铜板才能熟悉软硬件的操作才能成功雕刻出像样的PCB,但是积累经验熟悉了以后就可以轻车熟路很快搞定。雕刻机雕刻PCB好处是不用接触化学品,没有热转印腐蚀会有沙眼或毛刺明显的毛病,上面有大师说雕刻PCB线路毛刺严重,这根刀具和主轴转速有关,有毛刺拿砂纸打一下就好了。都是纯自己DIY做法,批量当然是交给厂家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只是我用各种方法制作PCB的一些感受。

网友:
在雕刻之前用砂纸把电路板打磨光亮,雕刻之后马上焊接或全部涂一遍锡,氧化之后就不好焊了,你的焊锡视乎不够好,或者烙铁温度低。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原因外,焊接技术也是一个问题,平时不是经常焊接,和没有系统的学过焊接技术,和练习,对有些线路板的焊接就会感到困难。因为焊接不是简单的将焊锡融化在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洞洞板还有面包板看别的帖子雕刻机做的电路板特别漂亮,有心动弄一台试试的想法,看了这个帖子拔凉 ...

大家千万别拔凉,参阅下42楼的说法,其实这形式是可行的。

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会画电路图,还要懂雕刻机的基本知识,还要会用cam软件,还要熟悉雕刻刀具。

到了这一步,还要知道pcb板制作的基本工艺,例如阻焊层,过孔之类的(我昨天才了解到的)。未来还有双面pcb等等等等。

而且我觉得这不应该用来制作超精密的电路板,什么120个管脚的ic,那不是这种在家自己倒腾的事。

横平竖直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那是cnc精度的问题,并不是这种制造工艺不行。

我图片上的东西都是拿废料来做实验的,雕刻刀都是自己随便手磨的,毛刺多很正常,大家明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雕刻机制版是能做出来,不过呢 阻焊,丝印,焊盘(PAD),过孔(VIA)塞油,喷锡,全都要自己搞; 开异形 ...

雕刻机只是起快速验证电路的,指望大规模生产靠雕刻机不现实,哪怕是德国人的激光雕刻机都不现实,那个激光刻pcb的视频我看过,基本上都是秒刻,主要作用还是给实验室验证电路用。验证电路,打版或者洞洞板都是浪费时间,雕刻机对于线宽10mil的线毫无压力,并且能快速成型,和需要的造型对接上。至于我个人来说,很多时候就一块板子的事情,至于要等三天去打样么?画完pcb,在cnc上粘好pcb,30分钟就能焊接了,打样和面包板能比?阻焊要是有耐心当然能做出来,刻完以后,上感光漆,10分钟固化,然后铣掉焊盘上的油墨。过孔你可以打眼焊线嘛。对于双层板,自己用雕刻机做板子还是没有多大压力掉,0603,管脚间距0.25mm的器件是可以刻出来的,0402没试过,太小,焊接都困难,就不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种方法本来就不是正道,线与线间隔过短,自然易粘连, 如果按正常的间距,用雕刻机就很耗时,

所以要 ...

你完全就不懂,这小板子完成顶多半个小时,你去打版,起码三天

网友:
要喷绝缘漆

网友F:
这种方法本来就不是正道,线与线间隔过短,自然易粘连, 如果按正常的间距,用雕刻机就很耗时,

所以要么常规的自制, 要么工厂打板

网友:
没有阻焊就这样。

网友:
设置专门接地线  把多余的覆铜揭掉即可 。

网友:
你把间距弄大一点啊。。。。。
或者刷漆,焊盘提前遮盖。

楼主:
刚搜了极客迷的帖子,看到原来是要做阻焊层的,麻烦啊

网友:
这么小的板子,做立创五块顺丰包邮不香吗?

网友:
你刻粗一点不就好了?画板的时候设置规则安全距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搜了极客迷的帖子,看到原来是要做阻焊层的,麻烦啊

我买的感光绿油怎么都固化不了,本来是160W汞灯烤的,以为紫外线不够还特意买了个紫外灯

网友:
自己雕刻划不来了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就会粘连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感光绿油怎么都固化不了,本来是160W汞灯烤的,以为紫外线不够还特意买了个紫外灯

不知道手工怎么做,软板流程是需要预干燥→曝光→显像→干燥,

网友:
电路板刻好后,先用细砂纸把刀痕造成的毛刺打掉,然后把电路板烘热,趁热涂松香酒精溶液,干后就好焊了。烙铁的温度要控制好,不能不够、也不能超热。以焊锡能顺畅地流动、又不因过热而把助焊剂很快碳化、气化为宜。

网友:
看照片,瞎猜!
一是您的【焊锡】质量有问题,含铅量过高,因为焊点不明亮。
二是焊接的技术问题,多实践就好了!
再有和您的电烙铁【头】的粗细尖不尖也有焊接后印板之间的【粘连】影响。
个见。

网友:
氧化层用木炭搽掉,撕掉多余的铜箔,上松香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感光绿油怎么都固化不了,本来是160W汞灯烤的,以为紫外线不够还特意买了个紫外灯

我买的10元包邮的uv绿油和10元包邮的紫外小手电,很好用,电池足电的话,10分钟完全固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完全就不懂,这小板子完成顶多半个小时,你去打版,起码三天

光快有什么用,质量呢?  雕刻出来走线毛毛糙糙,频率高点的电路都会有问题

网友:
焊的时候,在焊点上多用点松香,松香可以促进焊锡表面张力增加,不容易连焊。

网友:
1000木砂纸打一遍。或是韩国橡皮擦一遍。OK!

网友:
还有,用尖头或小马蹄头烙铁,用细的焊锡丝,比如0.4的,这样容易掌握锡量,就不容易连锡了。

网友:
用小刀刮干净,加点焊油就行。

网友:
先用水泥擦磨干净,然后用松香泡在无水乙醇溶液涂抹电路板,就好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光快有什么用,质量呢?  雕刻出来走线毛毛糙糙,频率高点的电路都会有问题

说你不懂吧,还毛糙,还频率高了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说你不懂吧,还毛糙,还频率高了有问题

你懂就放张大图看看毛糙不毛糙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懂就放张大图看看毛糙不毛糙

我天天雕,我咋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天天雕,我咋不知道

大方点放张清晰图见识一下,上次有人发过图,远看不错,近看还是走线不直

网友:
阻焊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方点放张清晰图见识一下,上次有人发过图,远看不错,近看还是走线不直

那是没画直的,你以为雕刻机的xy光轴是弯的?不是我不想上图,是怕招来更多嫉妒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是没画直的,你以为雕刻机的xy光轴是弯的?不是我不想上图,是怕招来更多嫉妒

没干货去别处慢慢吹你的牛吧,我没兴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干货去别处慢慢吹你的牛吧,我没兴趣

你有没有兴趣管我鸟事?自己像个井蛙一样好笑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能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就否定雕刻机制板。首先设计印制板走线焊盘布局需要改善。其次雕刻机主轴转速需要提高 ...

雕刻机制版是能做出来,不过呢 阻焊,丝印,焊盘(PAD),过孔(VIA)塞油,喷锡,全都要自己搞; 开异形孔要不要把雕刻刀换铣刀?

细小零件像LQFP48 ,QFN32之类的良率我也表示怀疑, 更没有厂家飞针测试。

如果是纯理论验证,那还不如用洞洞板甚至质量好点的面包板。 要是做成品板,真不如去打样,立创5块包邮,别的家30也搞定了,再加50工程费都能贴片了。

我觉得雕刻机就适用与纯休闲  不考虑劳动成本的情况

网友:
39楼您说的是,实际上用雕刻机刻电路板本就是大材小用不考虑劳动成本的,,业余玩玩而已,都是就着手边的东西顺手做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兴趣管我鸟事?自己像个井蛙一样好笑而已

蛮搞笑的,叫你上图证明一下雕刻机能刻出多直的线又缩了,还大言不馋别人嫉妒,哈哈,废话连篇,劝你到精神科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干货去别处慢慢吹你的牛吧,我没兴趣

撒都不是,不是我欺负你,你有雕刻机?你见过雕刻机吗?某宝上600元的pvc雕刻机你都没见过,你凭撒来意淫雕刻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不是好笑撒是撒?

网友:
买个阻焊液,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撒都不是,不是我欺负你,你有雕刻机?你见过雕刻机吗?某宝上600元的pvc雕刻机你都没见过,你凭撒来意淫 ...

省点力气吧

网友:
说实话,楼主这板子,都不如用铜箔胶带粘一个来的方便。
如果不是机械化或者影像化的操作,加成法要比减成法靠谱些。

网友C:
一直用洞洞板还有面包板看别的帖子雕刻机做的电路板特别漂亮,有心动弄一台试试的想法,看了这个帖子拔凉拔凉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只是起快速验证电路的,指望大规模生产靠雕刻机不现实,哪怕是德国人的激光雕刻机都不现实,那个激 ...

非常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这个事只有动过手的人才能说得清楚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千万别拔凉,参阅下42楼的说法,其实这形式是可行的。

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会画电路图,还 ...

谢谢,能否给雕刻机图和购买链接gei,画电路图是什么软件,上位机用cam软件和雕刻机通信控制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能否给雕刻机图和购买链接gei,画电路图是什么软件,上位机用cam软件和雕刻机通信控制雕刻?

现在用的是本坛大神精华帖教用的pcb软件,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63928

另外我是用artcam出的刀路。

硬件我是没有推荐的。而且我觉得专门为做电路板置办雕刻机,也不值当。非常容易烂尾。

要真有兴趣的吗还是先去看看那些极客网站,还有本坛“电子创客园地”,先了解,再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能否给雕刻机图和购买链接gei,画电路图是什么软件,上位机用cam软件和雕刻机通信控制雕刻?

雕刻机如果只是搞搞pcb或者铝板外壳什么的,要求倒不是特别高,pvc做的就差不多了,大不了速度慢一点啃,总比你拿个锯子和锉刀来的精密1000倍吧?画图软件没有具体要求,任何能出gerber格式的软件都行,这个倒是通用格式,这个格式转pcb刀路的软件有flatcam、CopperCAM、pcb-gcode、国产的CreateDCM等等,雕刻机只是忠实执行g-code而已,这些软件就是干这个的,把gerber转换ceng-code。控制软件有mach3、cnc usb Controller、维宏等,现在常用的有并口和usb口支持,早期还有串口,基本上见不到了,CreateDCM就支持串口雕刻。现在并口的很多。因为我使用的mach3控制雕刻机,只有搞了个t42联想的带并口的老本本来控制它。现在mach3也据说支持usb了,但我但并口相当稳定,也就没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软件。这些是画图控制需要的软件和硬件基本要求。
至于cad,aotocad是必须的吧,比如画个盒子?啊哈,有专门的盒子生成软件了,输入尺寸大小、榫卯数量、再输入铣刀粗细,一键生成,天衣无缝
但了画个三角形和园呢?虽然pcb软件也能比如ad的pcb软件画机械图就相当了得,并且还能导出成dwg和dxf文件。还有个软件是必须的,就是把cad格式转换成mach3认识的g代码,artcam,这个软件认识图像,认识cad的dwg和dxf,当然也认识bmp了,可以根据bmp生成浮雕g代码,雕个3d图像出来。
要想雕刻pcb,还得一个平面补偿软件,因为pcb雕刻铜箔很浅,大约30-50微米,pcb基板的正负误差都大于这个数值,所以没有这个软件基本上都会失败,不是刻深了就是在刻空气。autolevelle,就是这个。网上见的虽然号称上开源的,但很不靠谱,10次遇见一次补偿成功就了不起了,没法,在某宝上买了一个。
pcb刀具。刀尖0.1mm的30度的三棱刀,不要买那种半边的,三棱的不容易断刀尖,一把刀也是大几块钱。铣刀0.8mm的玉米铣刀就足以搞定一切外形了。如果还需要铣异型焊孔,那就0.4mm的玉米铣刀,一般我0.8mm的就够了,长方形异型孔,我干脆中间划一刀。
好了,暂时就这么多,要睡午觉了,有问题深情的呼唤我,知无不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如果只是搞搞pcb或者铝板外壳什么的,要求倒不是特别高,pvc做的就差不多了,大不了速度慢一点啃, ...

再次衷心感谢你的细心分享。

学习的路上能遇到你这样的先行者真是福气,

网友:
板子是否好焊,与电路板是否雕刻毫无关系,把雕刻好的电路板用细沙纸打磨一下把氧化层去掉则呈现导电铜层的光亮,涂抹一层酒精松香水再焊接就非常容易上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本坛大神精华帖教用的pcb软件,链接: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谢谢,知道了,又是相关软件硬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如果只是搞搞pcb或者铝板外壳什么的,要求倒不是特别高,pvc做的就差不多了,大不了速度慢一点啃, ...

谢谢only5784 老师指教,对雕刻机硬件使用什么软件,各个软件都是干什么的有所了解,CAD软件雕刻机也可以用,万能软件,我们经常用这个软件和以这个软件为平台开发的专用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only5784 老师指教,对雕刻机硬件使用什么软件,各个软件都是干什么的有所了解,CAD软件雕刻机也可以 ...

你也厉害,居然能开发软件,那就开发一个greber-gcode的傻瓜软件呗,flatcam虽然可以,但使用太过复杂,又是e文的,CopperCAM软件就是驼狗屎,应该是算法有问题,能把你电脑搞死机都算不出来刀路。CreateDCM这个软件可以,一般刀路几秒钟就能出屡空g代码了,但这个湖南公司一直没有升级这个程序,有些bug,比如外形切割就没有考虑铣刀直径而是顺着外形线中间切割,这样就造成了板子外形比实际的尺寸要小,搞的我每次都需要导出外形用artcam生成外形代码再切割。现在个人手里雕刻机越来越多了,应该有市场,artcam虽然也出g代码,但需要图像转换才行,楼主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也厉害,居然能开发软件,那就开发一个greber-gcode的傻瓜软件呗,flatcam虽然可以,但使用太过复杂 ...

没有说清楚CAD平台开发的专用软件是单位用的购买的商业设计绘图计算软件,去年和坛友学习Visual Studio 2017平台的VB上位机软件比葫芦画瓢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清楚CAD平台开发的专用软件是单位用的购买的商业设计绘图计算软件,去年和坛友学习Visual Stu ...

cad平台?莫非是插件,那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