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一对舌簧耳塞

楼主(2020-10-21):
有一对舌簧耳塞,线与耳机接口处看着很容易断,不耐用,就想着怎么处理一下,一开始想直接安装到大点的耳机里,又不便携,失去耳塞的意义,后来想到了直接拆出舌簧单元放到普通MP3耳机的,最后成功了,不多说,看图
拆解前的舌簧耳塞,没型号
拆解出来的舌簧单元,感觉工艺一般,铁架都是歪的
舌簧单元直径14mm多点,刚好可以安装在15mm单元的平头塞里面
焊接好线,后面垫一层绝缘的,防止两个接线头短路
成品

网友A:
好手艺啊!再配一个新机壳的3AG单管来复再生机就齐活了

网友B:
传说中的动铁耳机

网友C:
爱法含3%银焊锡丝的联接,不拍不送,拍了我改价格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 ... p;id=20487952439850元是一只的价格,田737矿石耳机,又名浮云耳机
新名词解释:浮云耳机,收台多.音量大,收台远,用普通耳机听不到的矿机用浮云可以听到;用普通耳机听到声音小的矿机用浮云声音大;用普通耳机听到声音大的矿机用浮云耳机声音响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动铁耳机

舌簧和动铁是两码事,这个是动铁耳机和动铁单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舌簧和动铁是两码事,这个是动铁耳机和动铁单元。

不应该是舌簧耳机是动铁的老祖吗

网友:
不过动铁貌似没有杠杆,舌簧耳机可能杠杆有某种增益

网友D:
就算舌簧耳机也分成几种,而舌簧和动铁根本的要求不同,舌簧是追求高效率高灵敏度,这在那个缺少物质的年代很重要,而动铁则是保证最高音质,如果你连上千的耳机都买了,还在户电池钱吗?动铁是低阻抗,而舌簧最低也要中阻抗,舌簧是从磁电耳机发展来的,动铁是新兴的东西,以前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舌簧耳机也分成几种,而舌簧和动铁根本的要求不同,舌簧是追求高效率高灵敏度,这在那个缺少物质的年代 ...

动铁的音质是个谜,千把块的动铁,比不过几十块的动圈

网友D:
也是,动圈的很容易就好音质,高灵敏度,早在1999年时,我19岁,我就把8欧磁电耳塞里的线圈和圆形薄铁片拆了,用包糖果的玻璃纸,用502粘上自己绕的空心漆包线圈,做成动圈单耳耳机,大概10欧姆,灵敏度远远超过原来的磁电结构,声音也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啊!再配一个新机壳的3AG单管来复再生机就齐活了

是啊,准备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法含3%银焊锡丝的联接,不拍不送,拍了我改价格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B ...

这个卖的太贵了,根本没销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舌簧耳机也分成几种,而舌簧和动铁根本的要求不同,舌簧是追求高效率高灵敏度,这在那个缺少物质的年代 ...

动铁也有高阻抗的,这只730欧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铁也有高阻抗的,这只730欧姆

玩出了高水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卖的太贵了,根本没销量啊

我在那个年代玩的都会【舌簧喇叭】,【舌簧耳机】第一次听说,楼主见笑了
楼主能不能简单的叙述一下舌簧耳机的听音感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舌簧耳机是动铁的老祖吗

看涉黄耳机的结构,听音的耳机灵敏度没有问题,但是播放音乐的低音效果如何?
估计不如动圈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那个年代玩的都会【舌簧喇叭】,【舌簧耳机】第一次听说,楼主见笑了
楼主能不能简单的叙述一下 ...

舌簧耳机的听感比较尖,低音少,优点是阻抗一般都很高,灵敏度也很高,适合玩矿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动圈的很容易就好音质,高灵敏度,早在1999年时,我19岁,我就把8欧磁电耳塞里的线圈和圆形薄铁片拆 ...

你真棒!

网友E:
楼主改装的真心漂亮,但是听矿机还是要用能聚拢声音的小头,网眼的耳机声音应该不如入耳头声音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舌簧耳机的听感比较尖,低音少,优点是阻抗一般都很高,灵敏度也很高,适合玩矿机用

我像也是这样,低音不会好的!
但是玩矿石收音机就是看耳机的【灵敏度】!接收微弱的电台信号,耳机的声音越大越清晰就是好耳机。
矿石收音机是玩的,不是听的!
比拼矿石收音机的远程接收能力,收的电台越多,声音越大,心里就有满足感!别人无法感受的!
所以一副性能优良的耳机对于【矿石收音机】特别重要。
个见,瞎说的。
补充:那个年代我玩矿石收音机时,就和同学比拼谁收的电台多,你收到了什么电台,我收到了什么电台.....心里满足感大幅度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改装的真心漂亮,但是听矿机还是要用能聚拢声音的小头,网眼的耳机声音应该不如入耳头声音大。

这个是个问题,后面我和没改装的在同条件下对比一下音量

网友:
以前基本都是高阻耳机,这是当时基本都是电子管电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