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T12电烙铁用的锂电保护板,适合21700电池

楼主(2020-10-21):
惯例,先上图,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
3D效果图

板子尺寸135*83.5MM可以卡定在市面上用同款外壳的T12电烙铁,外壳长度选155MM的

PCB_PCB_2020-10-12_22-52-56_2020-10-21_14-29-18.pdf (410.92 KB, 下载次数: 131) Schematic_SH367007X 6串锂电保护板带均衡_2020-10-21_14-25-22.pdf (110.57 KB, 下载次数: 129) 附上PDF文件

楼主:
再CTLD脚的1K电阻前的铜线挑开,然后弄个小的自锁开关,就可以手动控制保护板开启或关闭,这样子改装的时候 就不用再弄个电流大的开关了.

电路图的DS脚短接地可以缩短保护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6节的电池,一般能用多久

6串 当他4000MAH, 开机T12 3A电流大概8秒加热到制定温度,然后剩下的就是间歇性加热,不好算,连续用几个小时可能没什么问题

网友A:
不错,6节的电池,一般能用多久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的T12是交流供电,有漏电,也想改个直流供电,现在手里有12v电池,但是不知道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我的T12是交流供电,有漏电,也想改个直流供电,现在手里有12v电池,但是不知道能不用 ...

12v低了点,看你的控制板是怎么样的,有些控制板加了限流电阻再接5v稳压管,12v可能会导致单片机单片机达不到预定电压而重启,只要没有重启 那就开始可以用.功率减半.

首页 的电路图有少许问题,更改然后重新下载吧,不能编辑了.

Schematic_SH367007X 6串锂电保护板带均衡_2020-10-22_11-40-01.pdf (103.27 KB, 下载次数: 107)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CTLD脚的1K电阻前的铜线挑开,然后弄个小的自锁开关,就可以手动控制保护板开启或关闭,这样子改装的时 ...

加上开关和开关接线
DC座缺货

网友:
这个牛啊,我T12还是深圳那种方案

网友B:
用电池没必要这么暴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画板?自己刻板?折腾啊。这玩意,应该有现成的卖的 吧

画板然后送厂打样而已,现成是没有卡凹槽的。这款是直接卡在凹槽,不会掉出来,不用粘什么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没必要这么暴力吧?

这东西怎么说,用电池供电怎么也比开关电源供电好。而且做成移动版也方便离开原本的工作台

网友D:
我的T12也是用电池,外置电池包,T12壳子里装了块自动升降压模块,12-30伏电池组或者开关电源插上就能用,效率低些,但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T12也是用电池,外置电池包,T12壳子里装了块自动升降压模块,12-30伏电池组或者开关电源插上就能用, ...

外置的还是要吊着一坨电池,还是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置的还是要吊着一坨电池,还是麻烦

确实如此,所以我也想搞成装在一起的,只是自己没有这个技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置的还是要吊着一坨电池,还是麻烦

楼主的外壳不错,莫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外壳不错,莫宝买的?

某鱼买的,155的壳

网友:
现成充电板  卖吗  有18650的吗

网友(2020-12-19):
麻烦楼主上工程文件打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