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机

楼主(2020-10-21):
请问8MM电影机和8.75MM电影机能通用吗

楼主:
进口机器是8MM,国产是8.75MM 机器

网友:
不能通用,胶片尺寸不同

网友:
肯定不能通用。8毫米机器卖得很便宜,8.75毫米的机器就贵了。

网友:
不能通用,8毫米电影机使用8毫米的胶片,片宽仍为8毫米,但画面面积则较标准8毫米影片大50%的改良型8毫米电影。1965年,伊斯曼柯达公司为了充分利用8毫米影片面积,扩大画面,降低放映的放大倍率,提高清晰度,改善颗粒现象,而设计生产出此种新型8毫米电影。其摄影画面宽5.39毫米,高4.03毫米。由于需要扩大画面面积,故对输片齿孔也做了相应的改进。超8电影问世后,以其优异的放映质量,深受业余爱好者的欢迎,并迅速在科研、教学、工业、商业等各方面获得广泛的应用,从而逐步取代老型的标准8毫米电影,特别是其光磁声带结合的有声拷贝,使用极为方便,在许多远洋轮船和民航飞机上,旅客在看超8电影时可以通过耳机选听两种语言。超8影片可以直接摄制,也可通过16毫米或35毫米影片缩制。较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在35毫米胶片上一次缩制四条超8拷贝,加工后裁切成单条。 [1]

网友:
8.75一种中国独有的窄胶片电影。系1965年经文化部审定批准的影片规格。这种影片耗片量为35毫米影片耗片量的十六分之一,放映设备轻便,运输方便,拷贝与放映机价格均较低廉,是为偏僻的农村、山区、边远地区、海岛及其他交通不便地区的人民看电影而专门设计的片型。其中8.75毫米指的是拷贝尺寸也就是胶片的规格。

网友:
⒏75mm film
影片胶片的宽度为8.75毫米,技术设计合理。通过在宽度为35毫米胶片上缩印4条画面,然后分切成4条8.75毫米的拷贝而制成。采用这种工艺,生产率较高,胶片的有效利用率较大。放映画面高4.51毫米、宽6.01毫米,放映片窗面积为27平方毫米,比国外流行的超 8毫米影片约大 5平方毫米,在相同的放映条件下,其银幕亮度可提高20%左右。此外,8.75毫米影片采用了磁性声迹,还音质量较好,高频可达7千赫。一台8.75毫米放映机,连同配套的发电设备,总重10多公斤,携带方便。8.75毫米电影,在扩大画格尺寸、合理使用胶片以及与35毫米影片制作工艺相联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网友:
20世纪20 年代末,有声电影问世,由于要在35 毫米电影胶片的齿孔内侧留出记录声音的位置——声带位置,只好压缩画面的面积,把长宽尺寸分别改为22 毫米和16 毫米,银幕上的画面长宽高之比也就改为 1.375∶1。但大致上仍与“黄金率”相差不多。电影银幕的长宽比例是与胶片完全相适应的。于是在1965年,8.75 毫米电影便产生了。是一种中国独有的窄胶片电影。系1965年经文化部审定批准的影片规格。这种影片耗片量为35毫米影片耗片量的十六分之一,放映设备轻便,运输 方便,拷贝与放映机价格均较低廉,是为偏僻的农村、山区、边远地区、海岛及其他交通不便地区的人民看电影而专门设计的片型。
⒏75毫米电影的制造是于1964年开始的,由第一机械工业部、文化部、国家科委组成的中央电影支农指挥部,号召全国各省市有关厂家试制8.75毫米电影放映机。鉴于青岛电影机修配厂(现为青岛照相机厂之一部分)有多年维修电影机和试制三镜头幻灯机的基础,1965年底,该厂承担8.75毫米电影机的试制任务。
1966年,青岛电影机修配厂根据中央电影支农指挥部提出的“简易、轻便、坚固、经济”的要求,先后派人去上海八一电影洗印厂和南京电影机械厂等单位学习考察,并参照从日本引进的8毫米无声小型放映机的工作原理,开始设计研制。10月试制出样机,定型为8.75—1。针对试映出现的问题,而后对样机进行了改进,在其马达后面增加一个涡轮,将分离的收片机改放在放映机上。这一改进,缩小了体积,减轻了重量,并定型为8.75—2。1967年,在8.75—2型样机的基础上,又改装了供片盘和收片盘的位置,使其更为合理,定型为8.75—3。此后,又取消了放映机的变压器,改为马达变电,定型为8.75—4。1968年,将4型样机的扩音机改装在放映机的后盖上,进一步缩小了放映机的体积,定型为8.75—5。同年,为提高放映机的放映质量,再度将画面与声音的同步由80个格改为40个格,定型为8.75—6。1969年,将放映机的放音功率从5瓦加大到8瓦,使观看人数从300人左右扩大到500人左右,定型为8.75—7。
1970年,青岛电影机修配厂在对产品图纸进行系统整理与修改的基础上,最后定型为8.75—8,并投入批量生产,当年生产80台。8.75—8型电影放映机批量投产以后,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部门先后投资25万元,增添了各种设备仪器112台,使生产能力达到年产100台。1970年3月,青岛电影机修配厂改称青岛电影机厂,专产8.75毫米放映机,1970~1973年,8.75—8型电影放映机累计生产了280台。之后,由于山东电影机械厂被定为电影机专业生产厂,而青岛电影机厂已具备照相机生产的条件,1973年停止了电影机的生产。
⒏75毫米影片的技术设计比较合理,胶片利用率较高。放映片窗面积为27平方毫米,比国外流行的超8毫米影片约大5平方毫米,因此在相同条件下,银幕亮度和画面清晰度都优于超8毫米影片。此外,由于采用了磁性声带,还音效果也较好。20世纪70年代中,中国8.75毫米影片的放映单位曾达到了六万个以上,一部故事片常需制作一千多个拷贝,但到80年代以后,由于电视机的普及,8.75毫米电影与国外超8毫米影片的处境相似,逐渐被新的产品取代。
制作过程编辑
⒏75毫米电影拷贝的制作过程是:用35毫米翻正片,通过缩片机在宽度为35毫米打有4排8.75片孔的胶片上(简称4×8.75胶片)缩制出4条并列的8.75画面翻底片,通过接触印片机印出4条相应的正片画面。经洗片加工,再于各条的声带位置涂上磁浆,干燥后,用磁性转录机转录声音。如放映鉴定确定声、画合格,即裁切成4条8.75放映拷贝。
放映设备编辑
把影片上记录的影像和声音,配合银幕和扩音机等还原出来的机械设备。电影放映机有各种不同类型,通常可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两大类。按放映影片的宽度,则可分为70毫米、35毫米、16毫米、8.75毫米和 8毫米等不同的放映机。为一些特殊形式的电影还装备了立体、全景、环幕、穹幕、巨幕等放映机。
一般固定式放映机,由传动、 输片、 光学、还音、机体和电器等部分组成。移动式放映机上不附有扩音机、扬声器等。电影放映机各部分的作用是:⑴传动部分。由电动机供给动能,经齿轮、链轮、齿皮带、涡轮涡杆等传递给输片部分。在固定式上多用三相同步电机;在移动式上一般用单相电机;特殊型号的往往需要用联锁电机,以保证设备之间同步。⑵输片部分。将成卷的影片由供片盘送到片窗照射以映出画面,并经还音部分使光学声带信号转
换为声频电流。然后把放映过的影片再收卷起来。它由供、收片盒(或片臂)及供片、间歇、收片等输片齿轮,间歇运动机构、各种滑轮、片门和画幅调节装置等组成。窄胶片移动式放映机多用间歇抓片机构代替间歇输片齿轮。电影放映机的核心部分是间歇运动机构,它将连续转动变为间歇转动,并和遮光板相配合,使影片在光线通过时稳定地停留在片窗处,清晰成像在银幕上;光线被遮住时快速拉下,以免露出影片移动时的痕迹。标准电影移动速度是24格/秒,为了减少闪烁效应,遮光板每格遮光两次,将闪烁频率提高到每秒48次。使用最广泛的间歇运动机构是马尔蒂十字车。
下面是它的间歇运动过程:连续转动的凸轮 1上有一个导钉2,它每与十字车3径向开槽啮合一次,十字车就旋转 1/4周,因此传动轴每转一圈(由a~e),间歇输片齿轮4就转动90度,而将影片拉动一格。凸轮在e →a→b的过程中,十字车是静止的。某些窄影片放映机采用光学间歇补偿而不用机械间歇机构,有利于保护胶片,但画面亮度有损。收片机构随片卷直径加大而速度减慢,以减小张力。⑶光学部分。或称照明成像部分,由光源、反光或聚光镜、放映镜头、灯箱、通风散热机构等组成。当影片在片窗间歇停留时,光学部分把片格窗内的画格照亮,并由放映镜头放大,投射在银幕上。不同银幕尺寸和放映距离,采用不同焦距的放映镜头;放映变形宽银幕影片时,另加宽银幕镜头。光源也因放映机用途不同而不同,如白炽灯、溴钨灯、氙灯等。银幕大时光源功率高。⑷还音部分。把影片上光学或磁性声带记录的声音信息还原成音频电流,经扩音机或扬声器转换成声音。这部分由激励灯泡、激励镜头、光刃、光电管、减振装置或磁头组成。有些窄影片放映机,为了便于自行配音,在这一部分还加装抹音和录音磁头(见电影放映)。⑸机体部分。是支撑和连接各部件的框架。机架内一般用以装设电器设备、导线等。外部面板或表面装有仪表、指示灯和操作开关等。
有的影院为了放映自动化,在放映机后安置有平盘式循环大片盘,可以容纳整部长度的影片,映完后不必倒片即可在下一场放映。为了简化操作,某些移动式窄影片放映机,在输片通道设计有自动穿片装置,也有的采用影片插盒装置。为了放映无声影片,有些窄影片放映机有16格/秒的速度装置。有的教学、科研专用放映机还可停格、重复或变速放映。
应用及影响编辑
在《中国电影年鉴》数据库显示,1984年,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在关于改进8.75毫米影片技术质量的新工艺的会议上指出:8.75毫米影片是中国独有的一个片种。它是根据陆定一同志的指示于1965年开始研究的。由于这一片种具有耗片少、价格低、运愉方便等优点,因而适用于山区、海岛、枚区、边疆等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地区放映。8.75毫米影片在普硬电影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受到广大农村、特别是老、少、边区人民的欢迎。但这个片种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国产胶片的清晰度差、拷贝制作工艺不尽合理,并在素材标准、生立和放映技术管理下还存在一些问题.致使这种影片的技术质量一直不够理想,清晰度很差,不能满足现众的要求全国有8.75毫米彩片放映单位近万多个。近两年来,部分地区还有所发展,每年供应拷贝数达七万个,拥有的观众在几十亿人次以上。这说明,8.75毫米长电影在宣传党的方针政兼、解决农村和老少边地区人民的文娱生活、普及科学知识、建设社会仁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工作中,仍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把8.75毫米电影放在适当的位置并努力改进是我们的任务之重。
消失原因编辑
⒏75毫米电影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可是早就销声匿迹了。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正是“四人帮”得意的年代,搞国产的电影产品倒不像为了“自主知识产权”,而是反对美帝苏修。因为国际上常用的电影格式是35毫米、16毫米和8毫米电影胶片。为了在广大农村普及电影(那年头就是板儿戏),防止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以及文化的侵略。这样,从35毫米除4等于8.75毫米开始,中国走了独立自主的电影道路。由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才发明这种与世隔绝的电影格式,那么当然各种零部件、技术指标、参考机型等等都很难在地球上找到。我们就自己设计、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欣赏8.75毫米电影。可是,那时是百分之百计划经济,所有涉及的设计单位、生产单位、使用单位都是国家给钱来搞。这种方案不用考虑经济效益,不要考虑国际交流,不要考虑实际国力,只是政治任务,就得行业总动员(一机部、文化部、电影制片厂、电影机械研究所、电影机械厂、电影公司等等)。经过国家大投入、行业大产出,于是有些地方的农民终于可以看用轻便的国产8.75毫米放映机放映的样板戏电影或者解放初期的黑白片。
但是8.75毫米留给后人的印象并不是那么深刻,在的许多年轻人就不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这玩意,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电影片源不足。中国如此广大的农民观众,总是看那几个片子。其次机器质量不行。因为是“独树一帜”,所以没有充分的零部件来源。尽管看起来8.75只比8大0.75毫米,可是作为精密仪器的电影放映机、印片机、洗片机、光学调制器等等,都得从头搞起,没有进口的可能。结果攒出的样机可以报喜,接着大批量生产可就问题多多。这种电影机输片系统要求非常严格,否则轻则映象抖动、声音模糊,重则拉片、断片。不仅中断放映,而且破坏胶片,影响发行。
由于技术方面的不足以及片源方面的稀缺,为了不与世界接轨,中国在8.75上面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巨大的。
相关电影胶片编辑
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16毫米电影日益专业化,8毫米电影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1961年,带有磁性声道的 8毫米影片进入市场,使其在教学上的应用与日俱增,同时也用于工业、商业等方面。1965年,出现超8电影后,才逐步被其取代,但尚存在。超8毫米影片胶片高度和原来一样,但由于缩小了片孔和画格间隔使得画格面积比原来增加50%,这就克服了标准8毫米影片画格面积小、摄像欠清晰、亮度不够等缺点。下面具体介绍上述几种不同胶片的电影。
超8毫米电影
超8毫米电影简称超8电影。是一种片宽仍为8毫米,但画面面积则较标准8毫米影片大50%的改良型8毫米电影。1965年,伊斯曼柯达公司为了充分利用8 毫米影片面积,扩大画面,降低放映的放大倍率,提高清晰度,改善颗粒现象,而设计生产出此种新型8毫米电影。
超8毫米电影放映机
超8毫米电影放映机
其摄影画面宽5.39毫米,高4.03毫米。由于需要扩大画面面积,故对输片齿孔也做了相应的改进。超8电影问世后,以其优异的放映质量,深受业余爱好者的欢迎,并迅速在科研、教学、工业、商业等各方面获得广泛的应用,从而逐步取代老型的标准8毫米电影,特别是其光磁声带结合的有声拷贝,使用极为方便,在许多远洋轮船和民航飞机上,旅客在看超8电影时可以通过耳机选听两种语言。超8影片可以直接摄制,也可通过16毫米或35毫米影片缩制。较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在35毫米胶片上一次缩制四条超8拷贝,加工后裁切成单条。
8毫米电影
8毫米电影亦称标8(标准8毫米)或常8(常规8毫米)电影。指窄胶片系统中最小型的、胶片宽度仅8毫米的一种电影。其摄影画面的尺寸为:宽4.39毫米,高3.30毫米。8毫米影片又分“单8”和“双8”两种。“双8”系16毫米胶片上并列两条8毫米影片,摄影、洗印后分切成单条8毫米影片。8毫米影片可直接用8毫米胶片摄制,也可用16毫米或35毫米影片缩制。1932年,8毫米电影问世,为业余电影爱好者拍摄家庭娱乐影片等提供了更为轻便、经济的手段,并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普及的业余电影形式。
其中由乔·舒马赫(Joel Schumacher)所导演的影片《八毫米》主要是围绕着一个8毫米宽的带有犯罪纪录的小电影胶片为题材所展开的,可见8毫米电影在电影界中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

网友:
谢谢以上好资料,俺是一穷二白的爱好者,机械爱好者,只有一个还没修好的8、超8通用日本机子,传动轮外层胶皮全脱了,,,